升降舵球头拉杆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24):
调机时升降舵球头拉杆拆多了,十字盘的螺纹变大了,球头拉杆就上不紧了,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怎么样解决的啊,试过打胶也不是实在的解决办法。如果有球头拉杆的螺纹加长的就好了。可以加螺母锁住。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十字盘是铝质的,质地较软,上牙套那丁点太小了,烧铝焊钻孔攻牙成本太高,非得换十字盘吗?

网友A:
如果450,可以买一套500用的十字盘球头,其中有长球头,给十字盘攻丝后可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450,可以买一套500用的十字盘球头,其中有长球头,给十字盘攻丝后可继续使用。

那样一定够稳够力了,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十字盘是铝质的,质地较软,上牙套那丁点太小了,烧铝焊钻孔攻牙成本太高,非得换十字盘吗? ...

自己做一个,粗一点,十字盘重新攻牙!

楼主:
这个技术和设备我可以做的,三凌重工就是造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粗一点,十字盘重新攻牙!

这个技术和设备我可以做的,三凌重工就是造飞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技术和设备我可以做的,三凌重工就是造飞机的。

那不就简单了?其实用铝也行!

网友:
要能松成这样,得拆多少次啊…还是说一开始那球头就没打胶??
不过球头似乎有分体式的,这个到不是问题…LZ这样倒是说明了,斜盘如果可以分拆,那也可以方便很多诶,以前很多都是斜盘的鱼眼和轴承可以分,但是边上一圈很少有要这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