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 怎么把参数保存到飞控中 求救 求救!!

楼主(2013-12-24):
请教一下大家 玉兔1飞控 所有的下拉选项与勾选选项都正常每次操作飞控都会发出“滴”的提示音保存入飞控
基础参数设置 GPS参数 电压报警这三个参数 可以拉动但不能保存到飞控中 刷新端口后都会恢复默认参数
奇怪的是云台参数却可以设置 每次拉到新的数值 飞控都有提示音 保存到飞控了 刷新端口也是新设置的数值

网友:
兔子已死 有事 烧纸

网友:
卖家跑路,用户短路。。。

网友:
正常情况下自动会保持的,,你重新刷固件一下,我以前一个兔一也有这样的问题过了,重新下载固件后,好了

网友A:
换一个版本的调参软件试试,我玉兔2用最新版的也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版本的调参软件试试,我玉兔2用最新版的也设置不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换用V1.205后可以调了 但这个版本不能设置GPS 也没有高度稳定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 顶起

谢谢帮顶

楼主:
谁有其他版本的调参软件帮忙发一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