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拍不到桨和脚架了

楼主(2013-12-24):
用备用的飞越280mm脚架换掉原来的云台挂载管,云台前挂,把电池板后置调整重心,再也拍不到桨和脚架了,但调得太靠前了些受桨的气流影响有点抖,往后调整一下应该没问题。

我的APM没有席梦思床垫只有橡皮筋,APM外壳底下的螺丝那里用小勾和原来电池板的四个固定座之间用多股橡皮筋连接。

快拆桨座,装桨拆桨半分钟搞掂,非常方便。

旁边的是自己装的双目视频眼镜,放了大半年第一次戴着飞有点提心吊胆,飞得很晃。
第一次用会声会影X5学做下视频编辑,乱来的。创建视频总是黑屏播放不了,折腾好久才知道山狗输出的AVI文件会声会影编辑不了,必须要转换成MPEG2格式才可以。
刚才发现视频最后拍到了不雅镜头。。。。

网友A:
楼主居然挂的是山狗,650大四轴挂个山狗有点看不过去!! 多大的电机和桨啊,看起来很纤细啊。

(又来广告)看我的平稳小区飞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645&highlight=%D0%A1%C7%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机和桨啊,看起来很纤细啊。

(又来广告)看我的平稳小区飞行:

3508电机1255桨16mm管 身材比较瘦
看你的广告飞行技术越来越高了哦  今天不拍警车?

网友B:
其实增加碳杆  电机移后 就可以了

网友C:
LZ,, 用槳保护器的O圈代替橡皮筋更好...{:1_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增加碳杆  电机移后 就可以了

飞越650机架配的挂载碳管太短 换根长的把云台前置用电池调整好重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用槳保护器的O圈代替橡皮筋更好...{:1_57

试过用O圈 不打折太长 打折后又拉得太硬 不太好调拉力

网友D:
不錯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E:
快拆桨座看来还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錯跟我的差不多!

跟你比我这个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08电机1255桨16mm管 身材比较瘦
看你的广告飞行技术越来越高了哦  今天不拍警车?

非常感谢你的夸奖,楼主居然挂的是山狗,650大四轴挂个山狗有点看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折腾的不错!

折腾无止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夸奖,楼主居然挂的是山狗,650大四轴挂个山狗有点看不过去!

呵呵 看不过去就随便扔个微单过来吧 山狗拍的东西光线好还可以 一般情况下就不行了 有个好处就是炸了不会很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拆桨座看来还挺好用:)

挺方便的 就是用桨方面有局限 只能用三孔的桨

网友G:
我是把脚架外八了==
镜头向下一点,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拍到一点脚架,而且脚架外八多了平放时候前倾比较厉害,对安全降落有负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把脚架外八了==
镜头向下一点,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拍到一点脚架,而且脚架外八多了平放时候前倾比较厉害 ...

脚架外八比云台前置也有好处 重心比较好掌握 相对应该更稳些 云台太靠前也容易受到桨气流的影响

网友:
APM 牛逼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外八比云台前置也有好处 重心比较好掌握 相对应该更稳些 云台太靠前也容易受到桨气流的影响

就是前倾厉害,有6度左右,降落总是后脚先着地。有一次飞起来丢星了,姿态模式降落的快了后脚触地弹起来,还好没断脚架

要是脚架中间的塑料T字的固定结构可以调节角度就好了

那样外八很大也能保持平放
也想过把脚架前面垫高,还没找到比较好看点的,又实用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不过去就随便扔个微单过来吧 山狗拍的东西光线好还可以 一般情况下就不行了 有个好处就是炸了不会 ...

楼主的好飞场啊,还有牛羊,结尾处有个男人在干什么呢?

网友H:
回转一下看能不能拍到脚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好飞场啊,还有牛羊,结尾处有个男人在干什么呢?

憋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转一下看能不能拍到脚架、呵呵

云台是两轴的转不了 机身旋转是拍不到脚架的 也折腾电动起落架玩过 总觉得有点不是很稳妥而且增加重量 两轴云台又不是很必要用起落架  就拆了
下面是我的飞越650脚架无损改装电动脚架 需要用时装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好飞场啊,还有牛羊,结尾处有个男人在干什么呢?

拉便便?

网友I:
楼主JJ不错,1分23秒的不雅照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云台是两轴的转不了 机身旋转是拍不到脚架的 也折腾电动起落架玩过 总觉得有点不是很稳妥而且增加重量  ...

我的也是两轴云台、回转的时候拍不到脚架、折叠脚架我的
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两轴云台、回转的时候拍不到脚架、折叠脚架我的
舵机云台

两轴的无刷云台只能调俯仰和横滚,你的是360度舵机水平旋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JJ不错,1分23秒的不雅照呵呵.......

你眼睛很厉害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轴的无刷云台只能调俯仰和横滚,你的是360度舵机水平旋转的吧

效果视频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642
还有更多的帖子

网友:
1分26处,有个穿红衣服的人,我没看明白,是男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