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悬停,XXD电机

楼主(2013-12-24):
http://www.tudou.com/v/sg5u1qRSLY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会掉高度,离钉钉子还是有点距离,在定高模式不会掉高,在GPS定点会掉高,是XXD
电机
要不要换电机呢,
要调那个参数,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没减震图= =

楼主:
减震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777

网友B:
配置和你差不多。也是吊高问题。求同解

网友C:
借楼问问题:我买的3S的电池,充电接口是4孔的,然后兔子2的电池检测线是5口的,该怎么接?
是不是要改一下充电插头啊?

网友D:
要加海绵 加减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