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科航模之《航拍机制作》

楼主(2013-12-24):
    全国赛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最近将我们北科大航模队自己设计航拍机的历程总结了下,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很多队员的汗水与付出,发上来与广大模友分享,希望大家能多提意见,共同进步!
    垂平尾整体制作工艺过于复杂,且强度过高,占用了很多重量,导致机头需要合适的配重才能顺利起飞,但是由于整机设计合理,在比赛中起飞重量达到1800g,并且能达到很好的飞行效果,平飞稳定,速度慢自稳性很好。
垂尾图片:
平尾图片:
    垂尾和矩形尾身连接器在迫降时极易失效,安全系数不够,因此需要后续改进,可考虑一体式的机尾及机身,但是会加大制作难度,垂平尾插接结构在粘接时需要格外注意,保证垂平尾相互垂直,在插接板上贴轻木后打磨至所需厚度,可有效减少插接阻力,轻木可有较大弹性变形,可以保证插接稳定性,不产生虚位。
尾部总装:
插接结构:
    本飞行器设计中的最大问题是机翼主梁抗弯强度不够,在风力不大于3级情况下能够稳定安全飞行,但是风力过大进行大动作转弯或者飞机产生失速等情况纠正飞行姿态是会发生空中折翼情况,因此以后制作时,5mm轻木主梁可以进行上下面包碳,或者采用松木主梁,笔者偏好第一种处理方法,重量比第二种轻很多,并且强度足够。
机身图片:
飞机总装:
    动力采用朗宇2216 1250kv电机1048马刀桨,3s电池舵机均为9g金属齿舵机。

这次比赛的飞行,云台操控,以及地面站的设计都将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赞助给我校的遥控器运用到了其中,可以说国产的遥控器已经迎头赶上,用起来十分方便。希望广大模友们也要多多支持我们自己国家的产品和企业!
再次感谢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给予的大力支持!

网友A:
5mm轻木主梁可以进行上下面包碳?包碳是什么?碳纤布?用什么的树脂,怎么固化的?

网友B:
似乎你们一直走在民间航模的后面

网友C:
主翼翼台有点看不懂,似乎既复杂又脆弱, 为什么不和机仓做成整体的? 另外,航拍机重量不低, 降落不用起落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m轻木主梁可以进行上下面包碳?包碳是什么?碳纤布?用什么的树脂,怎么固化的?

轻木做梁的强度时不够,上下包碳其实是轻木上下表面附碳,用的是0.1mm的手撕碳片。我们暂时用的502胶水,如果做工不好,是有缺陷的,强度还是不能保证。这个工艺我还是得继续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你们一直走在民间航模的后面

我们这群人都是上大学之后才接触航模的,更多的是从周边的模友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翼翼台有点看不懂,似乎既复杂又脆弱, 为什么不和机仓做成整体的? 另外,航拍机重量不低, 降落不用起落架吗 ...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这款是找的乌鸦的图纸,开始我们是按照图纸上的一点点的做,你说的这个翼台这个问题确实如你所说的。这个图纸上我们已经改过了,等下次开学,我们再做一个测试一下效果。 这个飞机的确实重了,1.8kg。但是降落时注意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原图纸的平尾是在垂尾底下的,每次降落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