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增加室内飞行稳定的小技巧。

楼主(2013-12-24):
         亚拓150很多人都说机器很贼手感很怪,想要稳定,我想不光是三轴和遥控上参数的调整,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送的另一副桨,官方说重些,量了下单片有3.58G,原来的黑桨是2.90G,话说原来的黑桨在家飞航线有点贼,换了这桨家里航线稳定多了,飞行超级稳定。不想3D,只想飞飞稳定的航线的魔友不防试试,当然,这桨我想飞飞柔和的3D也是没问题的。

随便上几张130X的靓照,话说130X的手感真的不错,很接近450的手感,稳定。

网友A:
还是轴传看着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轴传看着安逸

尾电机也有尾电机的好,维护简单,小鸡轴传维护起来像修表。哈哈

网友:
换桨试试

网友:
看说明书第6页:黑桨为3D,另一副为一般。

网友B:
LZ是否可以在性能、后续费用、维修方便程度等方面详细比较一下150和130X?

网友:
谢谢.正发愁150乱飘都烦躁了

网友C:
牛~130升级到楼主全金属级别, 全价至少要破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否可以在性能、后续费用、维修方便程度等方面详细比较一下150和130X?

调试当然是150要简单一些,130就那个尾变距如果修的话像修表的,哈哈。后续费用嘛如果130都用原厂件的话我想其实和150差不多,但是130应该比150耐摔,150的动力太强,机身结构又太单薄,130要强壮很多。动力性能上150应该比130强,手感上不用说130接近450的手感,而且130尺寸比150大,飞行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130升级到楼主全金属级别, 全价至少要破3000

正解确实花了不少,其实130要改的话,只需要换个金属十字盘,尾波箱的2个尾轴轴承,尾巴的金属滑块。就这3样就好飞的不得了了,呵呵,以后要是摔坏了就都换回原厂件,按照我上面说的配置整,升级主要是想看看金属升级件的实物和飞行效果,实物确实漂亮,精致的不得了,精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飞行效果上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提升那么多,所以还是原厂件性价最高,原厂也耐摔很多。金属件主要是静态漂亮的很。

网友D:
LZ真是土豪啊

网友E:
130的直线舵机,总觉得不够结实。。维修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真是土豪啊

这就算土豪了啊,这也未必太低了点吧,和坛子里的大神没得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的直线舵机,总觉得不够结实。。维修成本也高。。。

是感觉都裸露在外面不是很靠谱,其实直线舵机应该还好,觉得还算耐用,不需要维护什么,如果想换成传统舵机的话,就要换MH的改装机身了,这个投资就会大点了,但好在舵机很便宜。

网友(2014-03-04):
拍的真漂亮啊!

网友:
新手走过,时间啊,时间去哪里了。

网友:
好办法!我回去也尝试一下!

网友(2014-05-04):
DFC 的小机机看着都养眼

网友F(2014-07-14):
引用 楼主:
是感觉都裸露在外面不是很靠谱,其实直线舵机应该还好,觉得还算耐用,不需要维护什么,如果想换成传统舵 ...

请问下怎么换尾管啊  那个线是三个连在一起的 看说明书是可以取下来 但是我取不下来啊 用力又怕把铜线掰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怎么换尾管啊  那个线是三个连在一起的 看说明书是可以取下来 但是我取不下来啊 用力又怕把铜线掰 ...

我是烙铁焊掉后,拆了,换好装回在焊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烙铁焊掉后,拆了,换好装回在焊上

哦 主要是没那么小的热缩管套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 主要是没那么小的热缩管套回去

保留原来的热缩管,直接套上去小加热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留原来的热缩管,直接套上去小加热下就行了

好的 感谢 感谢

网友:
这鸡鸡·太袖珍了

网友:
我也去搞个150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