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exhp固定翼板机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24):
futaba6exhp固定翼板机如何设置,越详细越好,先谢谢模友们!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
Hp包含Ap功能!要不就自己改!Ap和Hp二合一!

网友:
按照这个帖子上的 有可以了  我刚改成功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0122

网友:
改完之后 设置上面还有点麻烦  耐心看futaba2.4g的说明书 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
Hp包含Ap功能!要不就自己改!Ap和Hp二合一!

hp是直升机专用 ap是固定翼专用  怎么会包含ap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p是直升机专用 ap是固定翼专用  怎么会包含ap呢

哈哈多潜水你会明!我都改了!ApHp混合!FM制试!2.4G同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多潜水你会明!我都改了!ApHp混合!FM制试!2.4G同存

hp中不含混控板机   你我的hp已经成功改a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中不含混控板机   你我的hp已经成功改ap了

改了!TB有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