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12mm碳管最大能做多大轴距的四旋翼|

楼主(2013-12-24):
问一下,12mm碳管最大能做多大轴距的四旋翼|,还有能载多重的jj

网友:
这得看轴距吧

网友:
700以下,总重不超过2500

网友:
参观,顶起来

网友A:
700以下,要说强度,算上飞行时产生的G力,一根杆子承受1KG的重量应该到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以下,要说强度,算上飞行时产生的G力,一根杆子承受1KG的重量应该到头了吧~~

请教下,16MM呢,从朋友那收了800的6轴,16MM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