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谁有xxd2217电机屁股上那4个锣丝孔的尺寸图

楼主(2013-12-25):
我想做个电机座,要钻安装孔,请问下,谁有xxd2217电机屁股上那4个锣丝孔的尺寸图

先谢谢了.

网友A:
听好了,以下中心点的距离是16mm,长的是19mm

         老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好了,以下中心点的距离是16mm,长的是19mm

学习

网友:
和2212的尺寸是一样一样滴。。。。

楼主:
谢谢老丁及楼上各位..数据准确不?

网友B:
电机屁股放到印泥上沾一下,然后印上去,就知道了。。。。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屁股放到印泥上沾一下,然后印上去,就知道了。。。。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吧

那不一样吧.如果只要大概,用卡尺量也能得出个大概.主要想要厂家的原厂数据.用雕刻机雕孔要画图.肯定精确点好噻.

不过我用卡尺量了下,确实是16和19左右.按理说厂家肯定设计的整数,我就按16和19来雕了,回头试试就知道是不是严丝合缝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个还真不知道~~回家用游标卡尺量一下告诉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丁及楼上各位..数据准确不?

准确,放心,错了找我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放心,错了找我

谢谢老丁,已经雕出来了.确实严丝合缝.刚刚好,一丝不差...再次感谢.

我是做的两层,里面层锣丝孔直径3MM,刚好能过锣丝,外面层孔径6MM,刚好够锣丝脑袋的位置.

你的数据非常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丁,已经雕出来了.确实严丝合缝.刚刚好,一丝不差...再次感谢.

我是做的两层,里面层锣丝 ...

不用客气,天下模友一家亲,应该的。祝你爽飞!

          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