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Ghoust做的第二台机,进化型(已完工,正常使用中)

楼主(2013-12-25):
    此机制作部份已经告一段落了,最终的图片:

  事件的起因:想做一台符合自己行业用的”雕刻机”。主要用途为:模具的打点,钻孔,攻牙;以及要求不高的零件和铜料的加工。加工材质:各种未热处理模具刚材,铜,铝,塑胶。
      事件的经过:(此处省略万字,请看图和说明)

       主要进化:1,结构优化了,装配的地方全部锣槽,不像以前光板直接螺丝固定。
                       2,有防护结构了,不再外露导轨和丝杆。
                        3,导轨和滑块全部有压块结构了,
                       4,,还有很多细节优化,和第一台机相比,个人感觉进步了不少吧。。

      我只能先交代一下之前的一些过程,后续才是真正关键的核心要工部份了,其实之前就想实时更新记录的,但是实在想不到做这么个机器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啊。每天都上都搞到11到以后,而且连续一个月左右了。真的很累啊。。天天还忙得很,今天晚上终于抽出时间来把东西分享出来了,,,过程很曲折,很复杂,很漫长。大家耐心看,互相学习。如果觉得我那里有需要改进的,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以下图片过多可能有点卡,没办法,太多了,整理要花很多时间。我后续尽量做到每日更新。这样不会那么乱。

网友:
沙发~~~坐等直播~

网友:
好多的图哇

网友:
后面的图片没有

楼主:
一边加工,一边拍照,还真是个技术活啊。昨天晚上搞到一点才算把图片处理好,终于发上来了。

楼主:
材料展示厅,这些是我已经买好的材料:

网友:
帮顶
楼主拍照时请打灯

楼主:
加工展示厅,部份加工场地和加工过程。加工的时候有很多想写出来的,就是现在都忘了,,,,请看图吧:

楼主:
后续还有很多加工过程,展厅2:

网友:
擦   大动作!   前排留名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厂,免费加工呢!
这你做下来成本不轻啊!

网友A:
z轴有没有必要用那样的减速电机啊,,,,
前排等直播

网友:
用那么大张板,难道是要做移动龙门的?

网友B:
大动作!我也在考虑能雕铣模具钢的机器,可惜不能弄这么大的机器

网友:
这个大手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有没有必要用那样的减速电机啊,,,,
前排等直播

这个真的非常有必要,为了钻孔速度快,这个上伺服都不为过的。有减速箱之一的目的,是为了加工中断电Z轴不会掉下来。这个没办法做配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动作!我也在考虑能雕铣模具钢的机器,可惜不能弄这么大的机器

其实小的一样可以锣钢,而且不必大的差,小的好做很多啊。。。但是用料一定要足。

网友:
没有资格发表话题,郁闷,如何才能获得发话题资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小的一样可以锣钢,而且不必大的差,小的好做很多啊。。。但是用料一定要足。

我计划是4040的,重量想控制在250公斤以下,这样楼上完全可以上,不知道可否?

网友:
这个要顶,兄弟速度很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非常有必要,为了钻孔速度快,这个上伺服都不为过的。有减速箱之一的目的,是为了加工中断电Z轴不 ...

不知道你z轴有多重呢,呵呵

楼主:
这是今天上午的加工过程,,百忙之中来发的图片。我要赶紧下去干活了。。。。

网友:
牛啊,这机器都快3w了吧,这么多钱还不如买个成品呢

网友:
顶,座等楼主大作!

网友C:
那块大板加工后焊接,要变形的,你装上导轨后,2条同打一条平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大板加工后焊接,要变形的,你装上导轨后,2条同打一条平尺看看

不管加工前或后,都要变形的,那么大的板变形0.1-0.3都很正常。所以上面加导轨座,通过后期装配的时候调整,不平再重新大水磨,到时候就不是磨平了,而是哪边低就垫那边来磨。变形是个潜在的严重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管加工前或后,都要变形的,那么大的板变形0.1-0.3都很正常。所以上面加导轨座,通过后期装配的时候调整 ...

用铸铁底座会好很多,反正钱投进去不少了不如上铸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铸铁底座会好很多,反正钱投进去不少了不如上铸铁的

我想在TB买铸铁光机件,回家自己安装导轨和丝杆,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铸铁底座会好很多,反正钱投进去不少了不如上铸铁的

其实45#光板不比铸铁便宜多少。我问过某宝上的卖家,毕竟这么重要东西,前期咨询的东西真不少的。现在确实也在考虑人`铸铁的机机,,,,,,先做出一台漂亮的后续就有参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在TB买铸铁光机件,回家自己安装导轨和丝杆,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想一次就做出很好的机器,只要你不半途而废,就能做出来。但是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有的东西慢慢摸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想一次就做出很好的机器,只要你不半途而废,就能做出来。但是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有的东西慢慢 ...

请问您这台机器重量达到多少?

网友:
暂作留名
大手笔啊

网友E:
留个记号 ,继续关注,
LZ的加工条件真的是巨好啊,要啥有啥的,不过加工费也不菲,

网友F:
86步进驱动,多少米一个啊。那么大变压器,86用的多少V电压,变压出来再自己整流?

网友:
这个个人感觉有点浪费,还不如直接铸造一个底座

网友G:
好大的工程,楼主广东的?

网友H:
夹头买的真便宜啊,这东西我买要25一个哇

网友I:
楼主45#钢你不调质就用呀,还这么大的板材,后期变形可不小哟,本来我也是打算用45钢做,后来算了下,还不如自己做木模上铸铁呢。

网友:
搞大了! 搞大了!!
赞! LZ必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45#钢你不调质就用呀,还这么大的板材,后期变形可不小哟,本来我也是打算用45钢做,后来算了下,还不如 ...

我估计装出来后还有很多要再装配,估计还要磨,如果OK的话,最后再调质处理。请教一下这们仁兄,自己可以做铸铁吗?一个木模可以做几次浇注呢?其实我很想做铸铁的,就是对这方面不了解,,,,

网友:
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这台机器重量达到多少?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两跳,整机就模板重量达到800KG了。主要重量在底座上面。还有下面的机架和电机,丝杆导轨,配件部份,这个机器净重真是很可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留个记号 ,继续关注,
LZ的加工条件真的是巨好啊,要啥有啥的,不过加工费也不菲,

确实,我这边加工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相对其它地区加工费还算便宜吧。但是这机加起来也不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步进驱动,多少米一个啊。那么大变压器,86用的多少V电压,变压出来再自己整流?

86驱动220一个。可交直流两用,我用的48V供电。变压器是订做的。如果不订做,有多少个接线端子,就平分多少份功率。正常情况变压器都是这样的,我订做的是48V共1000W,12V100W。总功率1100W。如果不订就是48V550W。12V550W。大家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大的工程,楼主广东的?

广东东莞凤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夹头买的真便宜啊,这东西我买要25一个哇

我后面买的ER20的,就有10块一个的和20块一个的。各买了5个。贵的还是精度好点。

网友:
这些加工件单件制做用型钢,但变形量不好控制。批量用铸铁件但也要经过自然或人工时效处理才行。最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东莞凤岗的。

原来兄弟是在东莞的啊,厉害,到时有什么大东西加工的麻烦兄弟带带路去找这厂加工

我想说你的86电机驱动还是换个ac70v或以上的吧,驱动的价格都差不多的,我用过很多杰美康的都不好,比不上一些没牌子的。还是雷塞的靠谱点。

电源买个环牛就可以了,300w到500w的环牛就够3个电机供电了,我以前一个驱动单独配一个电源,实际性能没什么提升,感觉自己很傻,哈哈

另外这样大的机器,你用了3个月还有可能把他拆下来再磨吗?再磨相当于要大修了,加工顺序应该是钢材热处理(调质)-时效-机械加工。

你这样的想边用边改的做法,一定会把你磨练成一个大师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86驱动220一个。可交直流两用,我用的48V供电。变压器是订做的。如果不订做,有多少个接线端子,就平分多 ...

我也感觉驱动电压是不是低了。86步进一般也配个60-70V啊,再说你的机器那么大那么沉,配个110步进也不为过啊

网友:
楼主决心好大啊,这个机器投入真不小,LZ总的帐算算看,不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加工前或后,都要变形的,那么大的板变形0.1-0.3都很正常。所以上面加导轨座,通过后期装配的时候调整 ...

乐观了,我的3040小台面,因为没做去应力热处理,加工后一个月变形达到了0.38左右,后来再次平磨,目前变形10丝内

你这个台面大还有对变形影响更大的焊接因素,翘曲1毫米不难。不但台面,立柱横梁都会扭曲,整个存在几何变形

要想精度理想,去应力热处理是必须的,包括铸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装出来后还有很多要再装配,估计还要磨,如果OK的话,最后再调质处理。请教一下这们仁兄,自己可以 ...

热处理应该放在加工前,因为热处理过程中板材会变形。另外Z轴用减速步进不是好主意,这种齿轮减速箱回差对精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装出来后还有很多要再装配,估计还要磨,如果OK的话,最后再调质处理。请教一下这们仁兄,自己可以 ...

木模应该可以做很多次吧,我也才做,木模都还没做好。都这么大的机器了还用步进,有点浪费了。

网友J:
我勒个叉叉,楼主凤岗哪里?我在凤德岭

网友K:
为啥不用铸铁,为啥不用铸铁???最终实际费用差不多的,既然都大手笔了,那就一步到位么?材料变形0.1-0.3的估计有点乐观了。800KG,大手笔啊,身为楼房党的我拖着长长的口水飘过,伤不起啊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啥不用铸铁,为啥不用铸铁???最终实际费用差不多的,既然都大手笔了,那就一步到位么?材料变形0.1-0. ...

哈哈哈,大哥,如果我说下一台就准备用铸铁了,你是不是更伤不起啊。。。我觉得应该一步一步来吧,一下子搞到位,我真的还欠点学问呢。大家共同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勒个叉叉,楼主凤岗哪里?我在凤德岭

我的个大叉叉啊,,,,,我在雁田啊,你在凤德岭哪里啊?你有些什么资源啊?大家共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