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充电器充8S锂电池的问题向前辈们!求救

楼主(2013-12-25):
关于PL8充电器充8S锂电池的问题向前辈们!求救!!
我用的电源是27v的,充8S锂电池设充电电流为10A,刚开始的时候还有7-8A在充,没过几分钟就变成了400+MA在充了,请问是PL8里面设置问题?还是需要更高V数的电源?

网友:
充电器进入保护充电模式了

网友:
貌似是电源不够力

网友A:
能否说一下你当时的充电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一下你当时的充电温度

温度大概15度左右,PL8里的低温保护已经关了

网友:
PL8和PL6里的低温保护如何关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大概15度左右,PL8里的低温保护已经关了

我曾经有两块6S  1W的电池 充电是没几分钟 电流变成几毫安  怀疑是电池内阻太不一致 返厂换了就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