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是怎么掏空的?我发了几张照片,类似做手镯,但这么薄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12-25):
原料都是1-2mm的薄片料,想要车成图里白色那种样子,类似做手镯,但是半圆的,另一面是平的

但想不出片料是怎么固定在卡盘那边的,我开始的做法是夹根圆棒,把圆片粘住,

但很麻烦,而且掏完后的留在圆柱上的圆片还有用,弄下来很不方便,用双面胶掏空的时候就松动了,

各位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

网友A:
先弄一摞薄片,中间打上孔,用一根螺丝穿上,拧紧,成为一根圆柱,然后夹到卡盘上,一个一个掏,掏好了自己就掉下来了。这样行不行?

网友:
楼上高手,呵呵

网友B:
上铣床 压板压住 镗孔。这样中间完好无洞

网友C:
瓢盖上的蒙心,貌似是*牙的。

网友:
感觉真的很好,怎么弄的?

网友D:
你这要是中间板料没用的话就好弄,

网友E:
七星气眼另一面应该有一个台阶
花梨口
朋友玩虫的

网友:
用雕刻机

网友:
仪表车一台 可能一刀车不出来。所以要夹头两个 外夹车内孔 内夹车外圆

网友F:
这个不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弄一摞薄片,中间打上孔,用一根螺丝穿上,拧紧,成为一根圆柱,然后夹到卡盘上,一个一个掏,掏好了自己 ...

开始想过这样用螺丝,但真没想到过多串几个,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铣床 压板压住 镗孔。这样中间完好无洞

谢谢现在只有车床,等买了铣床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瓢盖上的蒙心,貌似是*牙的。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要是中间板料没用的话就好弄,

中间最好还是保留,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七星气眼另一面应该有一个台阶
花梨口
朋友玩虫的

您是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难做。

您受累给讲讲

网友G:
我朋友也做这个回头给你问问。

网友:
新人发不了新帖,搭车请教!
内径5MM   外径8MM的细铝管
切马鞍形垫环(一面马鞍,一面平面),怎么做呢?
马鞍面貌似可以直接用内半圆铣刀,
但垫环高度只有7MM,马鞍面的半径就已经5MM了,正常纯圆柱部分只有2MM多点,留这么小的空间,该用什么方法把它从铝管上切下来呢?不好固定啊!不用电锯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磨个成型刀一台钻床就可以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朋友也做这个回头给你问问。
好的 ,十分感谢,有劳您了

网友I:
直接是现成的管材直接车~非标的就难说了~只能自己车内外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