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平衡头(平衡口)线头抽出来后忘记顺序导致接不回去了。(已解决)

楼主(2013-12-25):
新购入得4s1p的12v 20a的外场包平衡头在测电压时显示正常4s(和飞机电对比后觉得是正负极接反了),充电器显示bad cell count。猜测是平衡头接线有误,遂将平衡头的针头抽出来,最后发现接不回去了。难道要拆了热缩膜才能接回去吗?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感激!

感谢3楼的北极熊!

网友:
必须要拆,不拆接错线后果很严重

网友A:
万用表量,先找到正级或者负级,量另一根,那根是12V或负12V就能知道你当前的的线第一根正级在那,然后试,那根是3.3到3.6V之间就是和他相邻的,就可以排出线序了

网友:
楼上很详细!拿电源的正负极慢慢找!小心平衡头的正负极!

网友:
三楼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先找到正级或者负级,量另一根,那根是12V或负12V就能知道你当前的的线第一根正级在那,然后试, ...

学习

网友:
对用万用表,先找出正负(第一和最后一根)与主输出线正负极对应,如果那根线与电源主输出线正极电压差为零另电阻也为零的就是平衡头的正极,负极一样。其他就好确定了。

网友:
我拆东西之前 一般都要拍照。。

网友:
有种工具叫万用表,很容易就能解决这类问题。呵呵

网友:
如果平衡线有颜色区别比较好办,一般黑的是负红的是正,其它几根白线根据电压值确定。如果全是一个颜色就比较麻烦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只能看出口,一排线最靠边的不是正就是负,如果出口不是一排而是一束就更麻烦了,这种情况更少见,排列组合吧

网友:
插头朝下,金属片的一面面向自己,第一根是正极,最后一根是负极,中间的用万用表量电压找出来。

网友:
全拆 不要偷懒

网友:
林哥的帖子必须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