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个X3布线

楼主(2013-12-25):
x3确实不太好布线,泰世的飞机不像亚拓,侧板上很多孔、洞,可以让你到处钻。上周装的x3,刚装好肯定还需要经常调试,所以我也是全走外线,先把飞机整起来再说。现在基本没大问题了,可以考虑怎样把外观打理得美观。还专门买了舵机延长线准备走内线。昨天打开侧板后发现陀螺仪安装位置的两侧还是有一点缝隙,刚好可以走陀螺仪和接收机之间的线,再在侧板上找到两个可以穿扎带的小孔把电调线固定在里面,担心被转动部件割伤的地方就用胶带固定,现在外面基本看不到线了。

楼主:
补图,补图

网友:
在我看,还是有点乱。嘿嘿

网友:
大浆夹是什么材质的呀!

网友:
我在看!  底部空間大   不用可惜   還是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图,补图

对我来说就很漂亮了!不过布线影响空中的平衡吗?我还是乱七八糟的外线!

网友:
套上蛇皮管就更好看鸟

网友B:
哈哈  乱  电调和电机的链接线 应该藏在  电调板的下面       接收机呢   咋没看到啊。。。内置了?

网友:
还是不好看  不够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乱  电调和电机的链接线 应该藏在  电调板的下面       接收机呢   咋没看到啊。。。内置了?

必须内置

网友C:
太臭了这个布线,你根本就没有按原本的设计布线。四个舵机都应该走内线,你尾舵机线露了,斜盘舵机不应该跨过主轴座,应直接折回走内壁。电调和电机连接线是走电调板下面的,电调板上也预留了孔,你这样布线有摩擦到电机的危险。X3的布线是可以完全都收起来的。

网友:
马达线走下面的话非常不方便。
想拔线调机难道还要拆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臭了这个布线,你根本就没有按原本的设计布线。四个舵机都应该走内线,你尾舵机线露了,斜盘舵机不应该跨 ...

你上个图让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就很漂亮了!不过布线影响空中的平衡吗?我还是乱七八糟的外线!

不 影响

网友:
电机附近的线要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