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新问题

楼主(2013-12-25):
电机飞旧了以后,我换了FBL100的电机。飞起来没问题,但是发现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推油门到比较大的位置时,飞机的舵机会控制它前滚。也就是说,前两个舵机下降,后面一个舵机上升。

我把大桨拆掉再试,发现这个问题消失了,十字盘始终水平;但是只要装上大桨,推油门就会发生这种现象。十字盘始终向前倾斜,就好像被人推了升降舵一样。换大桨依旧不能解决问题。

目测主板垂直,舵机拉杆也没有被阻挡。

求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A:
呵呵,飞起来没问题就行,三轴会修正的,哪怕你不给舵面,十字盘也会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飞起来没问题就行,三轴会修正的,哪怕你不给舵面,十字盘也会倾斜的。

不是的,以前不会这样。现在它不是正确修正,而是无条件让十字盘向前倾斜,并且角度很大。需要我一直拉升降舵才能抵消。

网友B:
大桨夹轴承涩不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轴承涩不涩?

不涩

网友C:
关注!
学习!

LZ查没查过重心?新手瞎猜的

网友D:
应该是你的新电机比旧电机耗电大,至使接收机供电电压下降,造成接收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E:
楼上正解~
看看主齿是几齿的?
主齿跟主齿轮是不是太紧!
主齿跟主齿轮间隙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F:
關注這問題啊。。。。因為我的mcpx也是備了100的電機

网友G:
震动太大了吧,大桨做下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
学习!

我也想过重心的问题。不过它是舵机主动去推十字盘,就跟有人推升降舵一样。所以还是控制上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正解~
看看主齿是几齿的?
主齿跟主齿轮是不是太紧!

都是8齿轮的,跟原厂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關注這問題啊。。。。因為我的mcpx也是備了100的電機

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了,虽然能飞,但是要一直拉升降舵。而且它不是一直推,所以飞机晃来晃去,倒是挺锻炼反应速度。不过飞得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震动太大了吧,大桨做下平衡

换过大桨,还是一样的问题。震动其实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的新电机比旧电机耗电大,至使接收机供电电压下降,造成接收机工作不正常。

有可能。像是电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像是电子的问题。

小油门没事、拆了大桨也没事,感觉还是和1.震动过大、2.舵机供电不足、3.舵机故障有点关系。。

1.LZ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换了电机之后,机机的震动比以前大了?如果震动太大,三轴陀螺仪就有可能会出问题,而且油门越大越明显。那样就需要排震。。

2.舵机供电不足。还是感觉这个更有可能。新电机耗电大是一方面(换回老电机试一试就知道啦)、另外LZ的大齿齿隙怎么样?就像LS兄弟说的有没有过紧?大齿盘安装到位了吗?新电机的供电怎么样?可别电机是好的、插接件却出了问题。。

3.这个可能性最小、但以前也听说过,就是舵机出现故障,电位器失灵,就会往一个方向运动。不过如果是三个舵机的协同运动、那就无视这一条吧。。

4.另外LZ最好上个视频啥的、毕竟这么远程的猜测肯定不准。而且有视频的话、没准也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