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基础知识

楼主(2013-12-25):
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
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空载转速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

桨的参数: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桨尺寸最常用的单位是英寸。
以1060浆为例,10表示桨的直径是10英寸,60表示浆角(螺距) 。1060也可以表示为10×6。
小部分桨参数会以毫米(mm)表示,如1060表示为254×152mm。1英寸=25.4毫米。

电池的放电能力
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严重过放会损坏电池。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以下是一些典型的配桨方案: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11.1v)电池下
               KV900-1000电机 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 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 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 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 左右的4530浆
2S(7.4v)电池下
              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关于锂电:
充电时单体电压不得超过4.2V;放电时,单体电压不得低于3.7V;过充或过放将造成电池损坏;必须使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禁止使用镍氢/镍镉电池充电器对锂电池进行充电;负载不得高于电池所标C数,如1300mAh/20C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是
1.3A x 20 = 26A;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电池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CM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V-4.20V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V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V。

许多朋友在维修过程中,会感到一些困惑。为什么明明我给换的很正规的新电池,为什么客户反应车子的续行里程低呢?就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续行里程低的原因。肯定的是电机的工作电流大了。引起电机工作电流大的原因有很多,在这里我不做一一分析(待下篇)。这里就先解释电流大与续行里程的关系。
       首先要搞明白,电池放电电流、电池容量的关系。
        电池的放电电流越大,活性物质沿厚度方向的作用深度就越小,活性物质的利用率就越低,电池给出的容量就越低。
也就是说,电池的放电电流越大,反应区就越向表面集中,大电流放电的电池容量就下降。
        同时,在大电流放电时,由于极化和内阻的存在,电池的端电压也是低的,电压降损失增加,使电池的端电压下降快,也影响电池的容量。
      当我解释了上面的原理,朋友们也就应该能够知道续行里程低的原理了。

网友:
不错哦,简单明了

网友:
学以致用了

网友(2014-07-17):
讲的仔细到位,顶!

网友:
说得好啊 学些~~~

网友A(2014-08-27):
楼主,你说必须使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给我推荐个充电器吧,或者发个淘宝链接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必须使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给我推荐个充电器吧,或者发个淘宝链接 ...

思科达B6,A6,A9,都可以

网友(2014-12-02):
学无止境啊。。。。。。。。。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