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如来”怎么没有消息了?

楼主(2013-12-25):
大疆的“如来”怎么没有消息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

网友A:
估计是在等数字图传,其他东西早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在等数字图传,其他东西早搞定了
的确,很期待如来!!!!!!!!!

网友C:
估计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D:
本键盘CEO发表下看法:
A2出来,自带的接收机成了众多用户不信任的根源,如来出来,遥控信号是否可靠想必必然是质疑的焦点。。。。遥控这个东西再怎么测试怎么稳定都没用的,这个东西必须是积累时间积累口碑才能换来用户的认可。。。。当然了,一体化有一体化的优势,但是在用户认可dji的遥控器之前,除了精灵外,还应有个定位于专业的通用遥控器出现,至于通用遥控器如何在扶她爸、钩2、天地飞等一系列高低档控中挤占出市场,看看那些拆了T8F自己DIY一个烧包外壳就能搏来一片喝彩,还有价格,都是方向

网友E: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F:
等的花儿也谢了!

网友G:
名起的太大了,怕欺天吧。

网友H:
感觉早就弄好了,就是不肯放出来,难道在等市场契机??

网友I:
理论上适合控制云台,飞机和云台手同一个遥控器永远难拍出某些效果。

网友J:
11年年底到13年年底,两年了。。。

网友K:
如来的遥控器部分完全可以找futaba或者jr合作研发,根本不应该存在什么可靠不可靠的问题。。。。。
dji财大气粗,不要小看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