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II跟9SII有什么分别吗?

楼主(2013-12-25):
想换控 在某宝上看到天9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超级版 一个是普通版 SII那个是超级版 价钱多几百

网友A:
一直在用天9II,没什么不好的表现,有钱就买升级版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天9II,没什么不好的表现,有钱就买升级版呗!

好的谢谢

网友:
S是多了存储飞机的模型数  跟屏幕分辨率

网友:
就是能多用几十台机,一个控用几台机可以了。没必要升级版。

网友B:
WFT09S是超级版遥控,4096分辨率、高速度、超大存储容量(可存储85组模型数据),WFT09是普通版遥控,1024分辨率、存储容量为15组
因为高频头是外置的,所以这几款产品都是可以配35-72M及2.4G高频系统的,当然高分辨率(4096)、高速度(4096比1024产品速度快30%以上)这些只有配WFLY 天地飞科技的2.4G扩跳频产品才可以实现,用其它品牌的则没有

所谓1024,4096等分辨率,是对位置而言。

下面以4096分辨率为参考说明:
1.从遥控器端来看,操纵杆的物理位置行程可以被分成4096级,这个是由遥控器内部的高精度12BitADC(美国TI芯片)进行模拟到数字的转换的。

2.经过AD转换并在遥控器内部进行相关处理和运算(注意:内部的处理运算采用了更高精度的32Bit方式处理,能有效提升计算精度),始终保持着32Bit的高精度数据。

4.遥控器将32Bit的高精度数据处理为12Bit数据后通过2.4G通信方式传输给接收机。

5.接收机将12Bit数据转换成高精度的PWM脉宽信息驱动舵机。
注意:脉宽的大小代表了舵机的位置,假如脉宽1.0ms代表-180度,2.0ms代表+180度,4096精度可将脉宽分成244ns(纳秒)即0.089度的位置精度。如果是1024分辨率则只能做到0.35度的位置精度。
一言蔽之:遥控器系统(含高频头,接收机)的分辨率是舵机物理位置分辨率的主要体现。

天地飞科技在以下所有环节保证了4096分辨率的畅通传输和处理:
源头(控制杆的高精度12Bit位置ADC)---->中间环节(高精度32Bit的数据处理)------>2.4G传输(每个通道12bit精度数据传输)----->接收机输出PWM驱动信号(12BitPWM脉宽精度)

同时WFLY 天地飞科技4096处理运算速度更高更强,WFLY 天地飞科技4096系统是高精度高速度数码舵机的最佳选择。

网友C:
我用普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普通的

大哥其实我一直想问你飞翼潘多拉好不好?能给小弟详细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FT09S是超级版遥控,4096分辨率、高速度、超大存储容量(可存储85组模型数据),WFT09是普通版遥控,102 ...

了解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其实我一直想问你飞翼潘多拉好不好?能给小弟详细讲讲吗?

潘多拉EPO泡沫好 整体做工好  电子设备差   安后3点起落架设计有问题  很难滑跑  销售人员态度不是很热情 配件贵
  哎   还是准备要去买个涵道 再看看飞翼真正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潘多拉EPO泡沫好 整体做工好  电子设备差   安后3点起落架设计有问题  很难滑跑  销售人员态度不是很热情 ...

谢谢!苦等了多日终于盼到您的话了。看了您的帖子,您塞斯纳也飞了不少有很多经验。我现在在飞md的塞斯纳这个飞机很好飞,你觉得还有必要买潘多拉吗?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FT09S是超级版遥控,4096分辨率、高速度、超大存储容量(可存储85组模型数据),WFT09是普通版遥控,102 ...

还有一个问题问下这位哥们。 futaba 10CHG跟CG有什么分别呢  对国产控有点恐惧了 今天在小区内用天6a跑船失控! 差点飞到人家头上 船壳跟螺旋桨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苦等了多日终于盼到您的话了。看了您的帖子,您塞斯纳也飞了不少有很多经验。我现在在飞md的塞斯纳 ...

MD 很好  但是初级飞行的  潘多拉上了档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D 很好  但是初级飞行的  潘多拉上了档次

感谢,最后一个问题是潘多拉的前三点起落架怎么样?结实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最后一个问题是潘多拉的前三点起落架怎么样?结实吗?

潘多拉的前三点起落架还可以!  很正常。后3点不正常。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潘多拉的前三点起落架还可以!  很正常。后3点不正常。设计有问题。

后三点是滑跑不直还是不好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