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配朗宇a2216堵转。。。

楼主(2013-12-25):
自己配了个四轴  4个蜘蛛 油门行程做了 四个朗宇a2216 1238桨  第一个木条机架一切正常 飞控是wkm 因为测试失控返航撞电线炸鸡 无碍 又折腾一个机架  原班人马上架  结果其中一个电机堵转 电机启动就咔咔咔 其余三个无碍    单独测试  小油门慢推可以顺畅启动  大油门就堵  单独测试电调 配xxd垃圾电机  很好,电调是新版的蜘蛛  电容哪里很厚的锡。。 电机没电调测试了 想问下各位老手  如何解决呢?  要换电机了?  图就不上了  一堆渣渣

网友A:
电机缺相了?。。看起来不像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缺相了?。。看起来不像堵。。

慢慢推油会转  非常好  油门一大 立刻堵  电机我检查了  没缺呢

网友:
幸好我没有这样搭配

网友:
我的V2216KV800+1147桨配蜘蛛不堵,4226KV610堵,珍惜银两,远离恒力……

网友B:
炸了就好好检查下电机吧,估计其中一个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电机机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就好好检查下电机吧,估计其中一个已经出问题了。

多谢多谢..明天我拆开看看..今天忙.没时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电机机械故障!

恩.谢谢 明天我检查一下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电调的问题,是虑波不够导致单片机复位了,在单片机电源上并个大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电调的问题,是虑波不够导致单片机复位了,在单片机电源上并个大电容试试

哥们 按照您说的  那为什么我电调接其他电机可以转的很爽呢?单片机我也不懂  我就是一玩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 按照您说的  那为什么我电调接其他电机可以转的很爽呢?单片机我也不懂  我就是一玩家

电机干扰是不一样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干扰是不一样嘀。

我拆开电机看了  断了一根漆包线  不是电调的事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