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PM手机玩的要求,知道的说说

楼主(2013-12-25):
我 想用手机玩APM,对手机又什么要求,版本,硬件,以及其它的要求,谢谢

楼主:
三星P1000的平板电脑可以用来做APM飞控的 手机嘛

网友A:
2种方式
一种是用otg线和数传相连
另一种是用蓝牙和数传相连
所以,挑选apm的地面站最好是------
便宜一点的大小适中的上网本或者超级本。。。。因为现在好的平板电脑并不比上网本便宜。。。。

网友:
泡泡老四 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