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13-12-25):
本人好盈电调不小心正负极接反了,电调烧了,请教大神有没有弥补措施,急求。

网友A:
还是再买吧

网友B:
有 再买一个

网友C:
查一下电路,可以换元件。这样代价也大,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D:
现在维修成本差不多买新的了

网友E:
直接买一只

网友F:
我接反过一次~~没事~~看看你那是不是电阻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