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L M26能用moto的履带跟金属驱动\诱导轮么

楼主(2013-12-25):
准备入一套moto的 M26 金属履带跟驱动轮诱导轮。不知道匹配程度,有没有用过的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A:
履带是一样的。

网友B:
就是恒龙的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履带是一样的。

安装上 没有什么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恒龙的了,应该没问题

希望”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上 没有什么差异吧

履带是一样的这点肯定,至于驱动轮我手上的MATO波箱也是D口,那么驱动轮应该也是D口固定,驱动轮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履带是一样的这点肯定,至于驱动轮我手上的MATO波箱也是D口,那么驱动轮应该也是D口固定,驱动轮问题也不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