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拿不掉啦~求救

楼主(2013-12-25):
刹车盘螺丝拿不出来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怎么拿不下来了?
滑丝?电钻伺候。

网友B:
买个切割机,不过好像投入会高些。不过以后也会用的上。

网友C:
这个拿不掉就不拿呗,又没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拿不掉就不拿呗,又没有什么影响啊。

450 刹车盘  没啥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拿不下来了?
滑丝?电钻伺候。

电钻钻了好久  还是没下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切割机,不过好像投入会高些。不过以后也会用的上。

这个费用高的哈···使用起来比较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拿不掉就不拿呗,又没有什么影响啊。

嗯哈  不过老是看着难受呢

网友:
直接转刹车盘试试,话说我450从来不装刹车盘。

网友:
手工锯个一字槽。

网友D:
电烙铁加热使螺丝胶熔化,用手向上用力拔着刹车盘逆时针转动试试能否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哈  不过老是看着难受呢

螺丝是陷在刹车盘里的,像楼上说的锯个一字试试吧,会比单锯螺丝费劲。也会把刹车盘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加热使螺丝胶熔化,用手向上用力拔着刹车盘逆时针转动试试能否松动。

经典 晚上去试试

网友:
期待反馈结果

网友E:
直接用防风火鸡烧  ,烧到感觉有点冒烟  就可以顺利的拿出来

网友:
买套 螺丝取出器,不久得了,淘宝便宜的10块就有一套了,一套有几个规格,

楼主:
色即是囧发表于2013-12-25 17:31:09
买套 螺丝取出器,不久得了,淘宝便宜的10块就有一套了,一套有几个规格,
这么小的螺丝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防风火鸡烧  ,烧到感觉有点冒烟  就可以顺利的拿出来

对用火最好

网友:
只有电钻了

网友:
0.2 mm 电钻。用点力 就出来了

网友:
别转  用发动机修护胶水用电粘死车下来  不过刹车盘你可以在钻

网友F:
用毛巾包住刹车盘 然后用钳子夹住刹车盘拧试试  如果螺丝和刹车盘同转应该可以弄下来

网友:
这个无所谓,别装刹车盘了

网友:
目测楼主完美主义者。我这14SG天线座都断了,都不管。。。

网友:
有副翼,不折騰啦

网友:
点520主然后拧刹车盘

网友:
转动刹车盘也不行的话,不在搞了,整个刹车盘暴力搞下来。螺丝一定能下来的,刹车盘又不贵的。把螺丝和刹车盘搞一块用手也可以拧下来了啊。

网友:
有时真的要总成换的,又不是非它不可的东西。如果要做的话我能生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毛巾包住刹车盘 然后用钳子夹住刹车盘拧试试  如果螺丝和刹车盘同转应该可以弄下来

刹车盘可以单独转

网友:
施主看来是完美主义者啊,贫僧这有个三字锦囊,如果楼上各位的方法都不行可以依此一试。

锦囊:        (买新的!!!!!!!)         (*ˉ︶ˉ*)

网友:
..貌似你拧刹车盘拧不松吗?

网友:
先用火烧再放入冰箱冷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盘可以单独转

那我也没办法了 哈哈 我上次电机座的螺丝坏了 我就是这样拿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螺丝可以?

我还准备说,看有没有反向螺丝卖,和正常螺丝旋进方向相反的,结果,这大神直接说淘宝有,呵呵
方便,快捷,不渗漏!

网友:
这玩意取不取不影响横轴的拆卸啊!真想取,用小一号的钻头打个窝,然后自己磨一个三角锥子,钉进去就能拧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