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600E 突然失去动力求解

楼主(2013-12-25):
配置3GX 和APS系统使用 凤凰原配电调一共发生过三次,排除电池没电的原因
好好的飞着突然失去动力让后就是迫降

网友:
电调保护,或则电池插头虚焊,LZ最好把电调设定菜单截图,大家可以帮你看看是否哪里设定有误

网友A:
我想知道失去动力后 没炸吗?竟然能迫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失去动力后 没炸吗?竟然能迫降。

如果保护的话,BEC还是供电的,只是切断动力电源输出

网友B:
今天我的500也是上天不到10秒钟失去了动力电池是满电的最后逼降还炸了尾齿求解啊...以前有时会这样从新接电池没事今天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的500也是上天不到10秒钟失去了动力电池是满电的最后逼降还炸了尾齿求解啊...以前有时会这样从新接电 ...

查查哪里虚焊了

网友:
我们这一位模友的600,也是空中失去动力,幸好平安落地,经查,是凤凰90A电调出问题了,现返回店家

网友:
回家没装桨反复试了一个电池发现油门推到中间有时没动力像是没电到一样最后一次推到中直接冒烟了你们说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
500以上的飞机空中失去动力,迫降的成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失去动力后 没炸吗?竟然能迫降。

操作系统是单独供电的,失去动力就只能熄火降落 高度合适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C:
用的什么be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bec

原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配的

用了原配的降压线?

网友:
非常奇怪的问题,等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太高科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原配的降压线?

是的 原配降压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原配降压线

把降压线拿调就ok

网友:
600E用的90A凤凰吗?

网友:
还好 没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的500也是上天不到10秒钟失去了动力电池是满电的最后逼降还炸了尾齿求解啊...以前有时会这样从新接电 ...

我的500也出现你这个问题,后来换电调后就好了,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估计亚拓原厂电调怕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