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什么是直针 弯针

楼主(2013-12-25):
我理解就是直针上下垂直插拔的,弯针是水平横向插拔的,大家买的哪种好用啊。

网友A:
看你怎么布线了,固定翼空间大倒是无所谓。

网友B:
这个当然是根据你飞行器的布线来选择的啊,两者除了插拔方向不同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C:
弯针布线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