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摔坏了电芯,怎么修?

楼主(2013-12-25):
手上一块6S4000的格式电池飞直机时炸了,外面的一片电芯摔开了,但还有电压,就是那片电芯的外包破了,还闻得到气味,估计有电解液渗漏。想维修下,就联系格式电池厂商回复是废弃,不能修。我看电池就一片有问题的,想搞好,有2种办法问下模友可行吗?1是看电芯没全部坏死,还有电压,可否用热熔胶将电芯封住,在接着用。2是在淘宝上买片电芯自己换,就是自己没这方面的经验,怕换不好。

网友:
封住也没用,把坏的一片拆了.当5s用.

网友:
我可以帮你有偿维修QQ692529142

网友:
拆下那片坏的,泡在盐水中,弃之,剩余的两片,改成5S电,等将来在找片同规格的电芯换上。千万不要留在家中,隐患

网友:
2楼和4楼说的是金玉良言.

网友:
對呀...不要留在家

网友:
4楼有点说错了,在找一片相同规格的电芯换上,因为之前的5片电芯的放电曲线和内阻和你新换的电芯不同,你新换的电芯会死的很快!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是把那片拆了安全,吐槽一下,花牌电池还可以,上次也是炸坏了块电芯,还可以维修,出点钱修好了,格式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是把那片拆了安全,吐槽一下,花牌电池还可以,上次也是炸坏了块电芯,还可以维修,出点钱修 ...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厂家不维修。晕死

网友:
不维修是为了让你买新的。哎成家绝对可以修 就是不想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