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过模拟器的老魔友我想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3-12-25):
1.模拟器里的飞机(比如红牛机、塞斯纳等),里面怎么样调参数,可以使得模拟器的飞机和现实的差别不大?还是不用调都差不多了?
2.我入手了真机(塞斯纳),想近期做一次首飞,请问忽略天气和心理因素的条件下,实飞和模拟器的有什么不同呢?突然听到一人对我说完全不同,搞得我都不敢试飞了~(我知道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要清楚为何炸,我在模拟器里可安全飞行及降落了)

谢谢~

网友A:
模拟器里感觉与真机手感差别很大,但原理相同,体会过就知道了~~~

网友B:
最好找个会飞的人用教练线帮你飞,或者帮你调好了飞机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感觉与真机手感差别很大,但原理相同,体会过就知道了~~~

那我得豁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个会飞的人用教练线帮你飞,或者帮你调好了飞机在飞

恩!好办法!

网友C:
我刚入手的D10正练模拟器呢   现在只会飞起来还不会降落呢 呵呵   你在哪家买的飞机啊 我过两天也想入手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手的D10正练模拟器呢   现在只会飞起来还不会降落呢 呵呵   你在哪家买的飞机啊 我过两天也想入手真机 ...

我家附近的航模玩家自己做的

网友:
勇于尝试就可以啦,没想的那么难的。实际飞行注意一点就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好了,最多修一下飞机嘛。越不在乎越容易。

网友:
飞吧,不用想那么多,炸了再修,修不了再买。

网友:
勇于尝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