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教你如何換T-REX150尾馬達...

楼主(2013-12-25):
T-REX 150尾馬達接頭是特別設計為可拆式,換裝尾馬達或尾管,只要將尾馬達接頭上的塑膠部位退出,尾馬達PIN針即可容易從機身尾管孔退出,明確方式可以參考Jeff所示範的影片

网友A:
贴心的教程,亚拓想的真细致

网友B:
还是很难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那3根针退出来,我的好紧,用录像里的方法已经搞弯了2次,在不敢搞了,我的方法就是麻烦点,直接把3个线从插头上焊下来,换完零件后在焊回去,电烙铁的焊头要用尖的的那种,瓦数低一点的好,还有,尾电机座还是出个金属的吧,我炸了一次,吧尾电机座炸坏,换个座子要拆尾管,很麻烦。

网友C:
我第一次更换尾马达座时,不知道插针座能退出来,是用烙铁焊的。相比起视频中教授的方法,明显要麻烦很多。谢谢LZ分享!

网友D:
该视频要是配上中文解说就真的贴心了,请亚拓还是为大 陆模友多费点心啊~~

网友E:
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尾马达座这个单独配件。
为了防止尾马达飞出,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看见上面有人说飞出来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