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3-12-25):
网上淘了一个电机。没有驱动器,本来打算配一个驱动来用。没想到拆开一看那样的编码器。从来没看过。请教各位这是什么编码器?这种电机是什么电机?要怎么样配驱动器。

楼主:
我的图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图片呢?

我的图片这下可以看到吗

网友:
`交流伺服。暂时可以用变频器驱动一下。

网友:
750W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关键是要用什么样的驱动器才可以驱动。还有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怎么网上找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关键是要用什么样的驱动器才可以驱动。还有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怎么网上找不到的

后面那个感觉不像编码器 ?? 有6个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感觉不像编码器 ?? 有6个孔 ??

那个孔是固定用的。

楼主:
哪里能找到这电机的相关参数啊。要是找不到可不可以改用国产的编码器来支持。

网友:
拿电机找个交流伺服试一下,能用就买他的不能用转身走人

楼主:
哪里能找到这电机的相关参数啊。要是找不到可不可以改用国产的编码器来支持。坛友谁用过这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孔是固定用的。

倒数第二张图,棕色圈圈上的孔,没看见光栅码盘吗 ??

这类拆机电机驱动器一般都比较难找了,改成霍尔元件的,配一套无刷驱动来用好了

网友B:
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是增量型编码器,inD+和inD-是零位信号输出,s1+、s1-、s2+、s2-是增量编码信号

网友:
这个是省线式编码器!磁栅的,4对极,驱动起来很难,看做工应是纯国产!

网友:
好的宝贝怎么都让你陶去了啊

网友:
现在交流伺服大多都是2500线编码器~我有0.75kw松下的变频器~和能用的伺服电机~楼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编码器~~QQ1107511903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电机差不多花了200块。如果换编码器差不多也要300+.。。。新的这样的电机加上二张毛老大也够了、。我只想用来分度,有什么省钱的方法可以驱动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的编码器是增量型编码器,inD+和inD-是零位信号输出,s1+、s1-、s2+、s2-是增量编码信号

这个如果配上国产的驱动器要怎么样接线?A A- B B- Z Z-还有U U-   V V-  WW-这个接线怎么接

网友B:
AA接S1+、S1-,S1、BB接S2+、S2-、ZZ接inD+、inD-。UVW应该是输出给电机的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接S1+、S1-,S1、BB接S2+、S2-、ZZ接inD+、inD-。UVW应该是输出给电机的动力线。

上次换一个编码器。因为找不到相同的。就网上淘了一个代换。是2500线的增量编码器带VUW信号。。调0后正常工作。但现在也搞不清楚编码器输出的VUW分十一共六根线是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