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竞速机的问题,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3-12-25):
选好了2个飞机,不想太快了,也就想飞的舒服,所以想问问大家这2种飞机哪种飞的舒服,不贼,安定性好些,毕竟自己不是高手,只是普通玩家

楼主:

图看来只有回家才能发了。手机不行。哎

楼主:
还请大伙解答,谢谢

网友A:
两只飞机都没飞过,很难说哪个更快(还要看电装)
但貌似第二款那只传统布局的比较容易把握,毕竟是竞速滑翔机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飞机都没飞过,很难说哪个更快(还要看电装)
但貌似第二款那只传统布局的比较容易把握,毕竟是竞速滑翔 ...

快倒不是想要急速 就有个中等即可。我也觉得常规布局飞机好把握些,毕竟速度起来了,不是闹着玩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这两个都不是撒子好飞机
第一个不是竞速机,速度慢。但外形一看就不是好货色。第二个是竞速机,但翼展过小,飞起很贼。要飞竞速机,翼展还是不要低于1.5米。。翼展不到一米的飞机,飞个100码都觉得快得很,其实根本是很慢

个人见解

网友C:
鲨鱼我正在装,等我周末试飞报告吧

网友D:
第二张图的机机 不错  看身段就知道是个高速机

网友E:
第一张的真飞机飞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都不是撒子好飞机
第一个不是竞速机,速度慢。但外形一看就不是好货色。第二个是竞速机,但 ...

感谢,感谢,你的回答很到位。第一个飞翼类型我也怕的很,店家说可以达到226的速度,我小心脏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鲨鱼我正在装,等我周末试飞报告吧

那兄弟,一定要说说感受,我也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的机机 不错  看身段就知道是个高速机

最后还是选择常规布局的了,就怕那小飞机太贼,控制不好,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的真飞机飞的很快

店家说的可以飞226的速度,但我确实承受不了那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都不是撒子好飞机
第一个不是竞速机,速度慢。但外形一看就不是好货色。第二个是竞速机,但 ...

看来你没了解过这架红色三角翼。这架三角翼叫红色彗星,用的是火箭动力,最高速300米/秒。用途是拦截导 弹。缺点是只能最多只能飞行8分钟。还有想告诉楼主,如果200的时速对于你来说快了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买那个泡沫的猎豹竞速机。加强好了就行。100到200的时速随便你上。

网友:
既然要慢,为啥都挑快机?

第一架三角翼是二战最快参战战斗机之一,不是慢的菜。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放弃第一架。。。原因就一个:玻璃钢机身,没起落架。
单论速度第一架还是快很多的。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两架都是快机,鲨鱼甚至是可以往250冲刺的。楼主却一个劲强调不能太快受不了。
只想一般快的话,建议泡沫机,fw的moray,multiplex的dogfighter都是不错的,我都有。可以搜我帖子视频参考。

网友:
一般看得话机翼面积越大,飞机重量越轻速度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