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7E和RX601的CCPM有副翼接法,ZYX和KBAR的无副翼接法

楼主(2013-12-25):
为了手上两个250,入了DEVO7E+两个RX601,小巧方便
但是设置和接法比较特别,走了些弯路
现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有副翼接法其实和futaba一样的,只是RX601把1通和2通对调了
负极靠外侧,就是黑线在外侧
第一通道 ELEV接后舵机
第二通道 AILE接右前舵机
第三通道 THRO接电调
第四通道 RUDD陀螺仪
第五通道 GEAR陀螺感度
第六通道 AUX1接左前舵机
最关键的是控上,十字盘选120度三舵机,
要把模型菜单-配置输出-辅助二功能设置设关闭
然后还是在配置输出里,把起落架 功能设置成陀螺仪
别的顺带说下吧,省的麻烦,拔电机线,上电。逆转设置里调一下各个通道的正反。
HOLD和FMOD哪个是陀螺感度 哪个IDLE切换 看喜好了

ZYX的接法,先看一遍ZYX说明书!!!ELEV接升降,ALIE接副翼,GEAR接感度,RUDD接方向,AUX1接螺距
模型菜单—斜盘类型-选一舵机(标准)
陀螺仪的感度和JR一样,50相当于FUTABA的0,也就是说50-100相当于0-100,0-50相当于FUTABA的负100-0
别的没什么了,螺距也是一样,0是水平,普通模式螺距设成-17到100吧,中间可以稍稍往上弯一点

KBAR和ZYX差不多,RXC接5通道,RXB接6通道,RXA里面红接ELEV升降,黑接AILE副翼,黄RUDD尾巴1舵机是后面那个,2舵机是左前,3舵机是右前,4(或者写RU)是锁尾舵机

网友:
支持一下,好机机

网友(2014-02-21):
顶起,留作以后参考。

网友A:
非常受用,我也是d10控+RX601接收+k8到现在以有十几二十天了还没搞好,希望各大神老鸟多指导,主要是调k8的问题,设置了辅助陀螺增益发射机设置尾陀螺感度 但调试软件无显示感度,其它的又不知怎样设尾感度,希各大大指教,多谢!

网友B:
“斜盘类型-选一舵机(标准)”为什么选这个呢?不应该是三舵机120吗?

网友C:
是不是有副翼的才是三舵机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类型-选一舵机(标准)”为什么选这个呢?不应该是三舵机120吗?

有副的才选多少度。无副的混控是陀螺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副翼的才是三舵机120?

对,也要看机型,少数有副不是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受用,我也是d10控+RX601接收+k8到现在以有十几二十天了还没搞好,希望各大神老鸟多指导,主要是调k8的问 ...

指派个旋钮给感度通道,转转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副的才选多少度。无副的混控是陀螺完成的

但是FBL100也是没有副翼的,在设置时厂家要求选择三舵机140,这又如何解释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FBL100也是没有副翼的,在设置时厂家要求选择三舵机140,这又如何解释呢?求指教。

他那个不是通用设备啊,不是标准接收机,厂家爱怎么设定怎么设定

网友(2014-03-26):
顶,先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2014-06-09):
感谢分享。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