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2代是不是用不了3S的电池啊?

楼主(2013-12-25):
兔子2代自带电压检测,有一根电压检测线,是5个孔的,可是3S的电池是4个口的,两个插不到一起去,我该怎么弄啊?

楼主:
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
查4个就行,强插

网友A:
左边对齐,强行插入

网友B:
多看泡泡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泡泡视频啊!

泡泡的视频也只有如何调试什么的,这个怎么接没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对齐,强行插入

亲,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对齐,强行插入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插错了会不会烧掉飞控

网友C:
黑线对黑线,其余不管

网友D:
玉兔可以支持到4S电,4S电以下都可以插。电电压检测线对于少于4S的电的接法是黑色一定要对齐,其余不用管,9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玉兔可以支持到4S电,4S电以下都可以插。电电压检测线对于少于4S的电的接法是黑色一定要对齐,其余不用管, ...

6s也可以,豁开口,只不过只能检测4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线对黑线,其余不管

电压检测线上只有一根黑线,电池上有3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玉兔可以支持到4S电,4S电以下都可以插。电电压检测线对于少于4S的电的接法是黑色一定要对齐,其余不用管, ...

意思就是只要有一根黑色的对齐了,其他的随意插?电池上3黑一红,电压检测线是黑红黄白绿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也可以,豁开口,只不过只能检测4节电芯

意思就是只要有一根黑色的对齐了,其他的随意插?电池上3黑一红,电压检测线是黑红黄白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只要有一根黑色的对齐了,其他的随意插?电池上3黑一红,电压检测线是黑红黄白绿

...

对的,我就是兔子。只管黑色,黑色一定要对齐!!!其余什么色不管。

网友:
电池检测头有3条黑线,一条红线是吧,把红线另一侧的黑线对着兔子的黑线即可。但不太好插,因为红线一侧的突出要把兔子检测头的那一点顶起来,我是用剪刀把那一点剪开个豁口,就比较顺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