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钟摆猛了飞机抖一下,该怎么调,MB

楼主(2013-12-25):
立钟摆,每次升降打猛点,机身就要抖一下,有爆浆声,摆不出那种很顺畅的感觉,该怎么调呢?飞机是x3,陀螺是MB

网友A:
好久没有用MB我记得好像是十字盘感度太高了,降一点就好了

网友B:
降低一点MB上旋翼头感度试试

网友C:
将MB第一个旋钮感度降低一格至两格试试就好了。

网友D:
看了MB的设置视频,根据上面说的,你应该是开启了螺距补偿,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