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铣刀是可以磨的吗?

楼主(2013-12-25):
铣刀钝了是可以磨的吗?以前我用雕刻机直刀都是扔的,如果能磨,那。。。擦!!!!

网友:
要有磨刀机。要时凃层刀具就不用磨了

网友:
当然能磨,不然你让那些专业磨刀店失业吗?

网友:
我邻居是机械加工,他的铣刀每次都是他自己磨,不过就是没有磨刀机磨的好。

网友:
我的就是自己磨,本来买了一堆便宜的白钢刀准备当一次性的用,上周闲的蛋疼,就试着磨了下,一磨就磨出感觉来了,你拿一把新刀作样子,对照着新刀的刃口角度磨,只要砂轮机好使就没多大问题,磨完铣刀我还把所有用过的钻头都磨了一遍,好使啊。

楼主:
划擦,我以前都是扔的!前天买了个包!

网友:
可以磨,只是要技术。

网友:
可以磨,只是要技术、要技术、要技术!!!

网友A:
可以磨,照着新买的铣刀的样子来磨就行了,原则就这么简单,剩下的就是操作的手法了。磨钻头也是一样,只要照着新买的钻头的样子来磨就行了。很多人不懂得磨钻头的要点,磨不好钻头,主要是没弄明白刀刃的角度问题,比如车刀,刀刃是个楔子,切削过程就是楔子插进工件,在工件转动的情况下刀刃前方的材料被撬下来。要往工件里边插,楔子的角度小,它就锋利;角度大,它就不那么锋利。如果楔子前端是平的,想插进工件就很难。这样考虑就知道该磨什么样的角度了。钻头或者铣刀,是刀具转动而工件不转,相对运动,刀刃的原理跟车刀是一样的。
    其实最初人们分析刀刃是从刨刀开始的,刨刀最容易理解,它就是一个楔子。用这个楔子来切削平面。前刀面、后刀面、前角、后角、楔角、刃倾角,这些名词在刨刀上最容易理解。拿到车刀上就拐弯了,因为车刀增加了一个侧面。出现了主切削刃、副切削刃。钻头上也是。不敢多讲了,怕弄乱了。新手们理解刀刃就从楔子的造型方面去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磨,照着新买的铣刀的样子来磨就行了,原则就这么简单,剩下的就是操作的手法了。磨钻头也是一样,只要 ...

懂了一半,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磨不难,磨好不易。想靠手工磨好,得下番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磨,照着新买的铣刀的样子来磨就行了,原则就这么简单,剩下的就是操作的手法了。磨钻头也是一样,只要 ...

跟着学习,多谢!!

网友B:
哈哈,我是用锉刀锉地

网友:
钱多就不用磨 特别是钨钢刀 呵呵 直接扔

网友:
必须磨,要磨到没法用的地步。

网友:
买个磨刀机就行了~台湾的磨刀机大概2500左右~旧的都要1400~当然你技术好可以手动

网友:
当然可以磨。但是最好有一台磨刀机。要不然也是枉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是用锉刀锉地

这个是好办法 锉刀锉 得狠狠地锉,锉完金刚砂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是用锉刀锉地

啥锉能搞的定铣刀?难以置信

网友:
本地有人专业磨铣刀 收费  3元一个头

网友:
老大   我佩服你,牛。如果是整体式的就可以磨舍弃式的就直接换刀片咯。你要笑死我   哈哈

网友:
可以磨,只是要技术、

网友(2014-04-22):
可以磨,但是很讲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好办法 锉刀锉 得狠狠地锉,锉完金刚砂磨

不好意思,没说清是金刚锉刀锉,轻锉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锉能搞的定铣刀?难以置信

是金刚锉刀,轻锉几下

网友(2014-06-06):
买个好一点的金刚砂轮,包你磨得过瘾用得爽。

网友:
有专用“工具磨床”磨各类工具刀的,技术含量挺高的。可没听说用手可以磨出来的 因为各类工具刀的刃面都有自已特定的角度,而角度有关之后的使用。试问:手磨能掌握精准的角度吗?

网友E:
可没听说用手可以磨出来,那可能只是你听得少了

网友:
手工刃磨是很常见的,只是有技术与技巧高低的差别。当您618厂搞“群钻”就是手工磨出的经验。铣刀同理,可以借助简单工卡量具嘛。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熟能生巧,看看那些老车工,就知道什么是技巧,什么是功夫了。

网友:
可以磨,弄点废的磨磨,小刀用电磨轮就可以磨了,用打磨片。

网友:
以后仍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没听说用手可以磨出来,那可能只是你听得少了

不是“听少了”,就是“没听说过”   看来咱谷弱多寡了?  受教受教

网友:
只要有适当的砂轮,什么铣刀都可以磨,最主要的还是技术。本人就一砂轮机,是刀都可以磨

网友:
这里的朋友虽然都是模型爱好者,但是真正接触过专业一线技工:车、铣、刨、磨、插、樘、拉、锻、铸、钳(含多类,如 模具、样板。机修)等工种的不算多,那些师傅们都是企业的中流砥柱呀。所以朋友们上手前还是多看看专业技术书,加工操作前先做到心中有数,少走弯路。另外:安全操作知识一定要学,那可是血的代价换来的。祝大家玩的正规专业,玩得安全愉快!

网友:
当然可以磨了,手工磨的话,需要一个角尺,以确保三刃或四刃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2019-02-26):
可以磨要求不高时手磨要求高时上刃具磨

网友:
刀具用砂轮磨好后,最好用油石修磨精整一下,保证好用。注:刀具少量的磨耗,也可只用油石刃磨,不必全上砂轮修磨,那样刀具损耗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