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论电显的精度

楼主(2013-12-25):
版主,不要移帖子,纯技术讨论帖最经升级了很多设备,看着家中那个哔哔响电显有点落伍了,准备换个3合1电显,结果在顶天模型买回来看,每组电池最后1S电压老是差0.1V,比如3S 保存电压是3.8,我测的是3.85 3.84 3.74,6S电池也一样,但是换做哔哔响以后就正常了,后来用A6测也是正常的,于是,我就遇上了一位姓朱的模友,他表示0.1V没有问题的,很正常的误差!淘宝客服表示让我上论坛来跟模友们讨论一下...   顶天模型真厉害啊,人家朱先生表示他也是玩模型的,0.1V电压根本就不是事儿,最后还无法跟我这种菜鸟玩家沟通把电话挂了。。。请问下模友们,你们的精度0.1V觉得大了还是小了呢?纯技术讨论

网友:
0.1V确实有点大了,0.01V还差不多,不过楼主的这个电显估计也是仿的,第一批这个样式的电显很精准,比UNA6还准,万用表亲测结果,后来仿制的厂家就多了

网友:
首先要看你BB和A6 和那个到底哪个准,不是A6就一定准的,不过0。1是稍大了,0。05以内我都接受的

网友:
0.1差的太大了

网友:
我試過幾種不同的測電錶, 有九成都是有誤差.. 只是多與少的分別..

同一款的, 誤差都有分別, 就看你的運氣..

實在無言...

网友:
我也在这家买的。还没确认。这个买家也是个串串,东西不是他自己的。你看发货单就知道。问他不如退货。我不打算退了,也就那样了。比BB响直观吧。

网友A:
你这个误差是大了,应该是电显品质问题。

我用过4种不同的电显了,即便开始没问题,一段时间后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

说个题外话,其实对于电显,在我发现它的精度问题后,一直是把它当一种“开关式”的测电器使用的,就是用它来判断个是或否。

在外场一堆电池飞乱了的时候,拿他测一下,哦3.7,这个飞过了,嗯,4.2,没飞过……有时飞机下来后,测一下,就看小数点后第一位就好了,3.8几,嗯,没过放,再飞一小圈儿。在外场看后边的没意义。

确实很在意0.01V,没法说服自己的话,想精确保护电池还是要弄块好点的万用表的,是的,要好点的,一般的都不行。

网友:
之前听说这个黑壳的有问题,所以很多人买蓝壳的

网友:
国产3位半的好点的数表80块左右,测4伏电压精度0.02伏左右,你的电显价格与之比较后再判断误差是否正常

网友:
坑爹没商量啊

网友:
买了几十块的东西就别计较了,你不能要求几十块的东西有100块的功能。
仿品就这样了,你乐意可以自己改一改电阻,就准确多了

网友B:
0.1V以内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当然有强迫症的人可以忽视我!!一个电池有必要这样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V以内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当然有强迫症的人可以忽视我!!一个电池有必要这样折腾吗?

那比如说你想出去玩飞机, 比如说6s电池4.2 4.2 4.2 4.2 4.2 4.1,问题不大么?航模锂电放电区间就0.4v,0.1v不是个事?强迫症?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比如说你想出去玩飞机, 比如说6s电池4.2 4.2 4.2 4.2 4.2 4.1,问题不大么?航模锂电放电区间就0.4v, ...

除非你的电池全部都是0。1v差异,恭喜你,你被奸商坑了~
一块电池0.1V不就那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的电池全部都是0。1v差异,恭喜你,你被奸商坑了~
一块电池0.1V不就那点事~

你没看懂么?所有电池,13块锂电,3s 4s 6s每一组电池最后1s电压少0.1v,如果只是一组电池的话肯定是我的问题。

网友:
确实有问题……我买的另外一款很精确!

网友:
显示的精度取决于两点,第一、单片机的ad分辨率,第二、分压电阻精度。第一个一般通过设计时单片机的选型可以保证,第二个,呵呵,用1%精度电阻肯定比5%精度电阻精准很多!但是愿不愿意用,有没有用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肯定买到山寨电显了- - 我的是正品AOK蓝壳子的 后面电路板上有 AOK字样  然后顶上有一个2针的数据接口可以扩展放电模块 比较精准  顶天的我也看过 都没有注明是AOK的  肯定有点问题 是我的话先差评再说

网友:
这个东西我有两个,精度误差0.03

网友:
不用多说,果断退货,我也买过这个电显,一莫一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在模型领域使用,那确实不能容忍这个误差

网友:
电显坑人不假 不过电显对电池的好坏也很挑剔的

网友:
同意7楼意见,我也是几十块买的一个和LZ一样的电显,用了一年多了,没啥问题,显示数值和A6一样,倒是BB响坏了好多个,开始还行,用不几次就有一组电压显示变高不准了(全是一样故障,不少于5 个了)。
450电池用的时候主要注意时间,遥控器定时,悬停6分钟,航线7分钟,3D4分钟,到时间就下来这样电池就不会过放,一般测一下3。7-3。8之间

网友:
穷人 0.1 不管了

网友:
0.1,确实太大了。

网友:
这卖家态度!!!!!

网友:
支持楼主- - 退货  难道要让顾客脑补 自己给最后一个电芯加上0.1V  产品问题商家负责

网友:
从作用上来说,电现主要用于外场,最直接就是用来测试电池“有电”还是“没电”。
所以个人觉得BB响就够了。虽然精准度不高,但是起码能识别电池是否用过。
没必要纠结这0.1吧。难道你握着一块4.10的电池就不敢飞了?难道3.8变成3.7就算过放了?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觉得所谓的高精密电现有什么用
充好的电池还需要精准测电压么?这么不信任充电器,那当初买来干嘛,现在自己又花钱多弄一道工序折腾自己。
当然,我这是屌丝心态。
如果像楼主这种玩6S,不是90涵道就是多轴什么的高科技,几千上万的设备在空中吊着,表示理解支持!
0.1的误差确实在高端玩家中不在能够接受范围以内。

网友:
电显就只能看个差不多,外场携带方便,控制电池不要过房而已。要精确就去买万用表。

网友:
这类电子产品只能作为参考,要标准的话用万用表量吧

网友:
,误差是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误差是大了,应该是电显品质问题。

我用过4种不同的电显了,即便开始没问题,一段时间后都会出现类 ...

太对了,我也是用它来测试电池有没有飞过,至于精度问题,几块钱的东西谈何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