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悬停!~NAZA V2

楼主(2013-12-25):
配置:
F4006 680KV+1147+4S5200ma
机架是飞越的650。飞控NAZA V2套装。
感度:200,200,70,200,下边那一排的两个都是100,100
起飞重量:2050g

挂上了云台,拍出来的视频,一半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有50%的时间,都不是很稳定。抖动很严重,貌似是飞机的抖动(无规律抖动)。所以今天最后一个电悬停拍了两个视频,大家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感觉飞机老是左右旋转,但角度不是很大,这个是我的偏航角感度小了导致的吗?如果调大,一打方向舵,电机转速好大,回中后,还有点垂直上升。
飞机在***向左右或向前后打舵后回中姿态,垂直高度都有上升或下降。但是无论如何加大第四个垂直感度值,貌似都没变化哟。。。不太明白第四个垂直感度是什么意义???
还有感度的调整规则是:在不产生自激震荡的情况下,可以尽量的调高感度。可是我的俯仰和横滚调到230左右,貌似也没有震荡呀,就是回中修正很硬,现在使用的是200觉得还行。。。不知道大家都是设置的多少,可以报个重量及配置参考一下不?谢谢了,新人刚入多轴。还忘前辈多多指教。一个人摸索不容易。。。。

楼主:
以上两个视频都是脱控悬停,两手举手机尽量保持双手不动。

楼主:
V2 在微风下。定高定点我觉得都不是很满意,飘的历害。以上飞行都是GPS模式,6颗星以上吧

网友:
非常給力的NAZA V2

网友A:
我的也是V2的飞控、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感度呢,我的是自制的405mm机架 405mm没有错!嘿嘿夜晚小区门口悬停

网友A:
我飞行高度如果十米以上的话悬停还是蛮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行高度如果十米以上的话悬停还是蛮稳的

貌似高点是要稳定些,不知道是视觉原因还是真的低了有地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V2的飞控、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感度呢,我的是自制的405mm机架 405mm没有错!嘿嘿http://player.you ...

貌似你的要稳定的多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高点是要稳定些,不知道是视觉原因还是真的低了有地效。。。

说明书上写是高度超过一米以上就可以很好的悬停了
我的没有风的时候蛮稳的、有风的时候就到处游荡了!!!!!

楼主:
ding顶起来看看吧!

楼主:
木人回答吗。顶顶

网友B:
naza lite 起飞1米左右,立刻定点。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 起飞1米左右,立刻定点。稳稳的。

参考一下重量,感度呢。偏航角也很稳吗?

网友C:
偏航应该是最稳的,因为是依据地磁感应和陀螺仪辅助的不太会漂,而位置是依据gps和加速度传感器的,gps信号差时漂一点很正常。lz可查查是否有磁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航应该是最稳的,因为是依据地磁感应和陀螺仪辅助的不太会漂,而位置是依据gps和加速度传感器的,gps信号 ...

跟我的偏航感度低也有关系吗?如何确定有磁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一下重量,感度呢。偏航角也很稳吗?

我没有称重量,感度都是推荐的感度。俯仰:150   横滚:150   航向:100   垂直:105

网友D:
为什么都喜欢在楼顶测试呢'感觉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都喜欢在楼顶测试呢'感觉挺危险的。

确实有点危险。但是瘾来了。。。。。

网友:
多家小心谨慎最好

楼主:
今天又要云飞了,怎么没有参考性的修改意思呀。。有更多的吗?

网友E:
有人用V2在水上拍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