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 x8求助。

楼主(2013-12-25):
我想装部h8多旋翼。飞控上v2。电机4108的380kv。机架x宝上650元的碳纤异形架。680轴距。最大上15寸桨。我想问下上下都上15寸桨好不?这电机上h8怎样。还有什么电机介绍?要上6s电的

网友:
同问,, 我也在考虑用这机架组 h8....但电调位置,, 机臂粗幼 等问題不知有否影响....

网友:
等等吧!轴距1100左右的H折叠机架就要出世了。
采用飞越燕尾夹设计和 电动起落架(⊙o⊙)哦

网友A:
1100太大了吧......家里沒地方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0太大了吧......家里沒地方放....

这么大的轴距,怎么出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轴距,怎么出门呢?

1100的轴距,有才!
不过这么大的架子,我在想要用多大的电机和多大的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00的轴距,有才!
不过这么大的架子,我在想要用多大的电机和多大的桨......

电机用U8,浆可以用26寸的,电池吗12s,空载起飞重量要8-10公斤了。出门要准备轻卡,没有三个人别想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U8,浆可以用26寸的,电池吗12s,空载起飞重量要8-10公斤了。出门要准备轻卡,没有三个人别想爽飞。 ...

呵呵,等着看看他用什么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