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外转电机的散热

楼主(2013-12-25):
外转电机有价格优势,但就靠水冷电机座能可靠散热吗?

网友A:
不如在轴前面装个风叶,一吹就散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在轴前面装个风叶,一吹就散热了

“阵阵热风昏昏吹”?

网友B:
如果外转电机船用散热问题解决,估计内转电机要被淘汰一大半

网友:
外转子牛点,不解释  菊花上不是自带小型散热器嘛 晕 加电机座水冷  还凑合,比内转子暴力

网友:
给虾哥做个广告,他的轴系,散热很不错。

网友:
外转电机加水冷座,撑了一夏天没事,不过温度很高成天提心吊胆,最后还是换了内转的。

网友:
一看功率 , 二看時間 ....

某高檔外轉子註明 : 在密封船艙内使用時間不要超過三分鐘,功率不要超過最大 75% 。

网友C:
水冷外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冷外轉

估计比内转的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转电机船用散热问题解决,估计内转电机要被淘汰一大半

你建议你去问问懂电机的,是外转子传动效率高还是内转子传动效率高,外转子之所以普遍比内转子便宜,那是因为外转子工艺水平要求没有内转子高!你去看看做外转子的厂家牌子一大把!做内能做出内转子电机就那几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楼主:
逗号应该是小数点的意思吧,靠,RMB1000多啊

楼主:
价格被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被挡住了

這是在德國的價錢..內含雜7雜8的稅..內轉更貴...

网友:
外转内转各有优势,某些场合  内转永远取代不了外转,外转也永远取代不了内转  。谁也淘汰不了谁

网友:
多年前電池科技開始突破後..內轉獨領風騷过一陣子..只是當時內轉扭力不夠需要裝減速齒輪帶動空氣槳..直到後來外轉慢慢推出市場以低KV高扭力能直接帶動空氣槳.而橫掃模型電機市場..內轉才慢慢退出市場..
而船模一直是內轉為主流原因是散熱問題跟電機繞組跟轉子設計用於高轉速..而外轉的設計不適用高轉速設計..所以使用內轉電機為主流

网友D:
转动惯量,此其一;
浴火焚心,此其二;
周遭退避,此其三;
直径偏大,此其四。 (加大软轴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动惯量,此其一;
浴火焚心,此其二;
周遭退避,此其三;

拽的厉害

网友:
加水冷座给轴承高速转动散热,其它摩擦热如何消散。船模还是用内转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