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起飞没10秒失去动力

楼主(2013-12-25):
早上出去飞第一个电刚接上去上天没10秒钟就失去动力逼降导致扫了尾齿.回家把大桨拆了反复的试了一个电池当油推到中间时有三次没动力最后一次亚拓的电调就冒烟了求解

网友A:
我亚拓500飞了一年,没发现这个情况,估计是RP问题

网友:
刚入手亚拓500DFC,求指导!QQ3611393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亚拓500飞了一年,没发现这个情况,估计是RP问题

刚入手亚拓500DFC  新手,求指导!361139306

网友:
哪家店买的

网友:
原装电调烧成这样,太神奇了

网友:
有没有受潮或进水?

网友:
电调问题啊

网友:
肯定是电调的问题、找售后

楼主:
贴都发了几天了亚拓售后怎么句话也没

网友:
我觉得  电调烧了 和设置关系要大点把 因为很多烧电调的都是 新机 一般很少遇到 飞了很久烧电调的 个人观点

网友:
我靠,怎么会这样!

网友:
LZ设置了油门行程吗?

楼主:
设了的问题在于有时推到百分50就没动力一直推到顶就正常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调质量问题,什么电调,什么配置啊

楼主:
亚拓原装500DFC...现在换了好盈没问题了还想问下能返厂吗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