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gp900的定速问题

楼主(2013-12-25):
Gp900

楼主:
gp900陀螺仪,t8fg控,亚拓55h,控设置了油门反向,请问定速7通道要设置反向吗?
控设置反向定速gp900灯才绿色

网友A:
第七通道要不要設置反向,最主要還是要看LZ所設定啟動的時機即連動開關的方向
個人建議設定與IDEL撥切開關同步,NORMAL及HOLD能夠完全關閉定速

楼主(2014-05-29):
引用 网友A:
第七通道要不要設置反向,最主要還是要看LZ所設定啟動的時機即連動開關的方向
個人建議設定與IDEL撥切開關 ...

不是定速灯是绿色才表示工作正常吗?我的控第7通道(定速通道)不设置反向定速指示灯就是红色
不管设定启动的时机或是开关方向,控7通道要设置反向了定速指示灯才亮绿色

网友A:
那就麻煩把第七通道反向后,再設定撥切開關看是否能夠完全鎖閉定器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麻煩把第七通道反向后,再設定撥切開關看是否能夠完全鎖閉定器開關

请问油门控设置了反向,定速通道(第七通道)需要设置反向吗?现在gp900定速启用后定速指示灯变红色,定速通道设置反向定速灯才是绿色,我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如同你所述的,反向后,開啟綠灯,關閉是紅灯,那就請你把第七通道設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你所述的,反向后,開啟綠灯,關閉是紅灯,那就請你把第七通道設置反向

谢谢指教,先试试有问题再来求教

网友(2014-07-14):
先试试有问题再来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