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3-12-25):
请教高! 本人2212的动力飞蝗虫机架能飞 10分钟左右 2S 5000毫安 最近自己做了一个前后X轴距为560的异性大黄蜂机架 上了同样的2212的动力设备 2S 根本就拉不起来 换了3S 5000毫安的电 也只能飞3分钟左右 后来尝试换了30A电调 尝试4S 5000的电 结果还是一样的时间 请教大侠们 我的机架是不是电机用小了??最好能详细说明下原因。拜师了~~~~感激不尽。。。。对了 浆是用的10寸碳浆
还有 飞控下面加减震球 有什么好处的么???

网友:
呵呵,你应该多留意更换机架以后的起飞重量变化,同样的动力配置,起飞重量不一样,续航留空时间当然区别很大!

你看看你所需要负载的设备和机架+动力等的总质量,看看你配置的电机和电池电压数以及桨叶尺寸是否匹配,网上这样的数据太多了(某宝搜索电机都有相关数据),完全可供你参考!另外多用用论坛搜索功能,:)

飞控减震主要是有些飞控传感器比较敏感些,为了过滤掉影响其精确工作的震动,才建议将飞控安装在减震板上!不过我倒从来没用过减震板,可能我用的飞控太商品化,或者不那么高端,NAZA,SX都没用过,WKM有人用减震,APM用的好像比较多!这个我想也是相对的吧,过滤的太多,或许对于飞控捕捉飞行器姿态变化也有一定影响!不过震动过大,还是机架安装找原因看电机是否水平,紧密结合件是否存在虚位,另外一个就是桨和电机的动静平衡了;要排查震动,我主要也就从以上几个方面筛查!

我不是高手,只是给些个人建议,希望能帮助到楼主,:)

网友:
2212貌似不能用4s吧... 2212出力有奌少,, 推大黃蜂应该不夠动力,, 应轉用 3508以上級数比較靠谱....

还有电机和槳的关系还要看kv值,, 请报一下...

能分享一下机架图片吗?

网友:
同是新手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