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教关于Kestrel Autopilot System与MP2128飞控飞控

楼主(2013-12-25):
现在已经有三轴的陀螺仪,看以上者两款飞控似乎还是用了三个单轴的陀螺仪,最后通过算法合成出来角度、角速度信息,没有采用集成的可能主要考虑的精度和稳定性问题。
以上是个人理解,不知到理解对没有?希望大神说说这两款飞控。
还有就是,如果都是单轴的陀螺仪,陀螺仪能得到线加速度么?这陀螺仪的型号有人知道不呢?
小白,烦请多指教。谢谢先。

网友(2015-02-23):
陀螺仪不能得到线加速度,只能得到角度的,必须有惯性原件才可以的,角速度陀螺可以用来增稳和姿态测量,只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