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洞跑的太慢,大家出出主意能否让它跑快点

楼主(2013-12-26):
配置:豹子3674 2200kv,好盈180a,442桨,6s

网友:
换个大点的桨试试

网友:
你确定这是2200kv的3674?

网友:
转速没起来怎么快的,要检查设备温度,电机电调电池的温度,确定是哪部分薄弱,检查传动部分是否舒畅阻力大小。如果设备温度不高,多半是气温低电池放电不行。如果设备温度高而动力不够则提示船体阻力大 or 传动阻力大 or 桨效低  。 经过以上检查过程仍不排除问题就考虑 电机kv的真实性 、电调设置 等

网友:
怎么感觉一直贴水跑 没力哦  电池是不是放电不行

楼主:
"转速没起来怎么快的,要检查设备温度,电机电调电池的温度,确定是哪部分薄弱,检查传动部分是否舒畅阻力大小。如果设备温度不高,多半是气温低电池放电不行。如果设备温度高而动力不够则提示船体阻力大 or 传动阻力大 or 桨效低  。 经过以上检查过程仍不排除问题就考虑 电机kv的真实性 、电调设置 等"

您分析的非常正确,您这一讲感觉是电机转速没上来,可能是气温低,前面气温高时速度比现在快。过去是用120A电调,怕烧换成180A,同时电池换成2个3S串联。速度就下来了。问题有可能就出在电池与电调上。谢谢

楼主:
我再换块电池试试,如果不够爆,那就是电调设置问题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没调好吧?记得我当初也是这样,调好后快了很多。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换块电池试试,如果不够爆,那就是电调设置问题

电调电压保护关掉,好赢180A通病
我自己买的淘宝电芯回来拼都感觉够劲

网友:
不用看了,电调设置问题

网友:
电调设置 去了电压保护,进角调一下

楼主:
各位大师,最近又试船,电调油门设置等都没问题,就是发现电池冲满电后,刚一下水速度很快,但跑出50米,速度就满下来,比较明显。用的是狮子3s 4200 25c两节串联。是否速度慢下来与电池有关?是电池放电不行吗?望指点,谢谢

网友:
电池放电不给力  狮子的太垃圾了

楼主:
那给推荐一款,换电池再试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897441187
富力 4250 25c 3s这个电池2个串联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最近又试船,电调油门设置等都没问题,就是发现电池冲满电后,刚一下水速度很快,但跑出50米,速 ...

不是油门设置,是低压保护设置!你设置的是低压保护吗?我用的是x宝上面25元一片的自组电池,可能还没狮子好呢,不照样跑啊

楼主:
我的电调是好盈180a,出厂设置,没动。应该是3.2伏吧。电池充电是4.2伏,才跑50米就没劲了。电压不会才开始50米就降到3.2以下给保护住了。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给推荐一款,换电池再试

两块狮子跑的,电调150A,电池保护电压3V,438两叶CNC桨,很省电的,可以跑5-6分钟,供你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是好盈180a,出厂设置,没动。应该是3.2伏吧。电池充电是4.2伏,才跑50米就没劲了。电压不会才开始5 ...

我知道你是出厂设置的3.2伏,你关了电压保护试了没?没试你就在这说电池不行,我是试过了,情况和你一样,满电电池跑50米速度立马下降,我一开始跟你一样以为这坏那坏,新的电机电池都买回来了,才有人告诉我是低压保护的问题,还是原来那套配置,关了低压保护,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在这你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帮你尽可能的在不多花钱的前提下解决问题,你却一意孤行的认为是电池问题,在花钱买电池,其实可能问题就很简单,设置一下就ok了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听不听随你

网友:
附一个海王设置说明书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I1NjA3fDgyM2UwZTM3fDEzODg3MjQ5NjZ8MzMyMDI1fDEzNzI1NQ%3D%3D

网友:
搞毛啊  我从外面转个链接海王的说明书 还不让发?

网友:
海王说明书   下载

楼主:
感谢18、19、20。18给出结果、19开出药方、20给抓了药。按照你们的建议我再试一试,不是不听19楼的建议,感谢还来不及啦,只是主观上认为电池与电调pk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但主观往往是不对的。谢谢关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出厂设置的3.2伏,你关了电压保护试了没?没试你就在这说电池不行,我是试过了,情况和你一样 ...

这个说得对,我的也是这种问题,虾开始很快,马上功率就下降,然后船爆慢,开始以为电机问题,虾跑成那速度很丢人电调初始化会认你的电池是几S,如果你电池电压不够的话,比如6S的电池,电调判断为4S,起步电压就降了,电调就开启电压保护了,有两种方法:1、关闭电调的电压保护,2、关闭电调的电池自动识别,比如你使用4S,就把它设置成4S,这样就算你用电压不够的电池,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得对,我的也是这种问题,虾开始很快,马上功率就下降,然后船爆慢,开始以为电机问题,虾跑成那速 ...

关自动识别也能行吗?刚开始满电的时候如果识别成6S,在掉电的过程中不会动态再识别吧,除非拔下来重新插上去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回头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自动识别也能行吗?刚开始满电的时候如果识别成6S,在掉电的过程中不会动态再识别吧,除非拔下来重新插 ...

你固定设置成6S,就没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是关闭电压保护,电调第一个选项,一秒钟搞定

楼主:
是电调保护问题,解除后速度上来了。谢谢19、20楼

网友:
玄武湖,哪天切磋切磋。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有机会切磋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与20楼a23036商量过了,约个星期天时间来玄武湖大家交流一下,完后我做东小磋一下,具体时间商量好后发邀请

网友:
真心难得能碰到志同道合的人,有时间一定来

网友:
换电池吧。

楼主:
我的小黑去掉电调保护速度也上来了。再次感谢njkyq1986,一药救两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黑去掉电调保护速度也上来了。再次感谢njkyq1986,一药救两命。

楼主什么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