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加了双三开关的7E控改完之后还可以和JD385对频吗?

楼主(2013-12-26):
咨询一下,加了双三开关的7E控改完之后还可以和JD385对频吗?

楼主:
就是说一个加装了双三开关的7E控,加装了JD385的高频头之后,怎么对频,我怎么都对不上

网友:
SuV大大固件才有385协议,G大的固件没有385协议。貌似只有G大固件可以加装三档开关,suV固件只能加两当开关,我加过三档不能用

网友A:
对的,需要sub固件,三段开关虽然不支持但是对其他没有影响,严格按照我教程步骤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需要sub固件,三段开关虽然不支持但是对其他没有影响,严格按照我教程步骤来

确实是按照你的步骤来的,焊接也没问题,刷了固件也没出现反复重启的问题,就是bind对频对不上

网友A:
首先确定已经载入了jxd385设置

其次把固定ID删除或者修改任意6位数,再试,一定等倒计时自己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已经载入了jxd385设置

其次把固定ID删除或者修改任意6位数,再试,一定等倒计时自己完毕

我看你们说如果没有焊正确的高频头上去,刷了这个固件就会反复重启,对不?

我用你提供的刷机文件重新刷过,然后默认加载的确实是JXD385的配置。

回去试试把ID改改。

对了,我这控之前焊了一个A7105的高频头,就是飞X4的头,但是我我都把它五根线当中的三根就取掉了。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头子的原因,所以没有描述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你们说如果没有焊正确的高频头上去,刷了这个固件就会反复重启,对不?

我用你提供的刷机文件重新 ...

这个和A7105应该没有冲突,我的是和CC2500高频头叠加的话就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A7105应该没有冲突,我的是和CC2500高频头叠加的话就会重启

倒计时只有三秒,对吧

网友A:
只有三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三秒

求教,如何进行摇杆校准操作?

网友:
我的7e装了24l01飞fbl80和jd385真不错,就是385每次都要对频有点繁,80到是不用每次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