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轴,第一次发帖,大神求指点配置~

楼主(2013-12-26):
论坛潜水很久,之前入手了一个山寨450玩了一阵,想换六轴了~
目前手上有NAZA-V2+GPS
准备入手FY680
4822或4225电机~ KV390-690?
铂金30A电调
飞越狗台
  狗3
图传待定,图传用什么好?OSD直接上DJI mini吗?
现在非常纠结一个问题,电机KV390是不是就上6S电池,690KV就上4S电池? FY680最大只能上1238桨吗?上1447可以吗?如果不行,那我用1238桨,6S电池,电机390KV这样搭配可以吗?这样是不是比1238,4S电池,690KV效率低?
我是比较倾向低KV配6S电池,将来如果换更大点的机架也还可以用。
大神帮忙看看我该怎么办?或者配置怎么改动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航拍来着,要怎么样画面才看不到电机和螺旋桨?
问题有点多~有路过的大神帮忙看看~~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到的一台飞越680 质感非常好, 还在安装中。装好给你分享经验。如果你第一次玩多轴还是推荐玩型号比较小的四轴。成本低很多。也安全一些。六轴重得多。安装也要求比较细腻。 焊接电池板非常麻烦。不过为了走线美观不得不为之。 我用的是KV610。Apc 1238桨质量很好不用调动平衡了。带的是5N的云台。质量也很好

网友B:
FY680最大好像能上到13寸的桨,配390kv 电机和6S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
另外楼主选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图传还是上IOSD Mark II吧,Mini太麻烦,还要自己焊线!

网友:
要低KV用6S电池

网友:
电机的kv值跟电池有什么关系?大虾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680最大好像能上到13寸的桨,配390kv 电机和6S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
另外楼主选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

Mark II跟Mini有什么区别吗~ 价格也差挺多的~
打算是用恒力电机4822或者4225 可以吗?还是郎宇4108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rk II跟Mini有什么区别吗~ 价格也差挺多的~
打算是用恒力电机4822或者4225 可以吗?还是郎 ...

Mark II 可以同时接两个摄像设备,在飞行的时候互相切换,并且有内置的BEC,支持3-6S电池,飞行记录。
至于电机,我个人比较倾向朗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 II 可以同时接两个摄像设备,在飞行的时候互相切换,并且有内置的BEC,支持3-6S电池,飞行记录。
至 ...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刚到的一台飞越680 质感非常好, 还在安装中。装好给你分享经验。如果你第一次玩多轴还是推荐玩型 ...

好的 ,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