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加高冲浪者电机座,是不是会有点不妥?

楼主(2013-12-26):
是用的两层2MM的层板粘合起来的.总共4MM厚,但是这电机座好像太长了,用手一推要往前倾,层板不够刚性,往前有点软..虽然这个2217 KV1500 9寸或者8寸桨的力还不至于把它推断,但一加油肯定是往前软5毫米左右的...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
是有点长,这样全油时推力线肯定有变化。何不在电机座后面用泡沫宽搞个斜撑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高哦。。。。用8寸降加不到那么高

网友:
你把搞6030将

网友:
我的就这样      可以把木头卡在原来的外面
电机外志

网友:
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啊!!!!!!!!加那么高!!!!小心一推油低头低得拉不起来哦!!!

网友:
学习了~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问题不大  加个斜撑吧

网友:
特不靠谱

网友:
不太好,炸鸡的预感

网友:
好像油门越大越低头吧。。

网友:
板子后面加支撑……

网友:
感觉你那不是电机座,是减速板!7寸桨的飘过!

网友:
这加高方式太不靠谱了,加个三角撑吧。另外,推力线太平了,一推油门就点头。

网友:
醉过方知酒浓,炸过方知机痛

网友:
起飞容易低头,振动过大,航拍水波纹严重

网友:
我翼龙也这样加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