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3508和X3508S的区别

楼主(2013-12-26):
之前计划是X8挂微单,目前决定先来个四轴挂狗或微单,起飞重量估计在2.5或3.5公斤吧

由于是第一个多轴,之前没什么经验,也没中意的马达,就先弄了4个4006+4s试玩了一下,效果是肯定的了。

昨天又继续爬论坛学习,发现朗宇的3508反应不错,可以又分X和V的型号,具体差在哪里?

如果有效率更好的推荐,那先谢谢了....

网友A:
问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没人能说明白 ,楼主可对比一下,TM3508,跟朗宇3508的参数,你会发现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没人能说明白 ,楼主可对比一下,TM3508,跟朗宇3508的参数,你会发现一个样

昨晚看了半宿的数据,确实接近,但是TM要轻近20克哦。

我不是土豪,对那种类型的不感冒,咬碎了牙也不是买不起,只是比较中意平易近人些的东西

那你目前用什么配置呢?

网友B:
V3508的轴承要比X3508好,其它一样。

网友C:
我有X3508S六个,跟V3508比,区别应该就是V3508效率高那么一点点,有米的话就上V,米不多就XS用起来区别很小。

网友D:
正在用V3508感觉不错 700KV 4S配置带狗够用了 挂微单的话用380KV6S吧

网友E:
新手真心不懂,纯帮顶

网友F:
学习下,有明白的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508的轴承要比X3508好,其它一样。

谢谢,刚才找了个卖家问下,区别就是一个高端一个低端.....质量标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V3508,感觉还行

收到,又改主意了,考虑上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X3508S六个,跟V3508比,区别应该就是V3508效率高那么一点点,有米的话就上V,米不多就XS用起来区别很小 ...

这个也很难抉择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用V3508感觉不错 700KV 4S配置带狗够用了 挂微单的话用380KV6S吧

恩,谢谢建议,又打算用4系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真心不懂,纯帮顶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下,有明白的解答一下

区别在于一个高端,一个低端,质量标准不一样
个人认为,如果是做过渡选X,如果一步到位选V

楼主:
补充一点,V系列不单纯用进口轴承,外表细节好些,还有就是磁钢为弧形,成本增加是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