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定速器可以用在电动的直升飞机上么?

楼主(2013-12-26):
有试过的么?效果怎么样?我总觉得这种定速是最准确的

网友A:
完全可以啊,电调自带的才是最准确的,不准确的话换相错误就卡转了

网友B:
可以啊。但是要把大齿轮改造,在上面对称位置装上两个磁钢。转速探头固定在能检测到磁钢的位置。电调要事先用控先设置好,然后在连接定速器。这种定速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单独由一个开关来切换定速还是不定速。拿亚拓的来说,当定速开关开,且油门曲线50%以上时定速有效。油门曲线可以不是一条直线,可以按照正常飞的曲线来设置。这样万一定速失败,飞机还是可以照常飞。针对不同控,可以把定速开关关联到idle切换开关上。这样可以做到切3d的时候就定速,不切的时候不定速。

网友C:
当然可以的,,只是呢:你需要 把 大齿轮 取下来:
用机床钻2个小孔,交错安装 S ,,,N 两只小磁铁,
再装上 定速器 的磁探头。。。一切OK。。。

网友D:
不如直接电调定速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电调定速来得快
你试过了么?

网友D:
没试过 但是还要打孔 装定速器 不麻烦啊?下次电机齿坏了还要换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