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解读航空规定 能带多大容量电池上飞机,众多摩友关注的问题……

楼主(2013-12-26):
解读航空规定 能带多大容量电池上飞机
2013-02-04 05:31    【中关村在线 原创】 作者:崔健 | 责编:崔健     评论(15)

·上飞机遇难题
    正值春运期间,1月31日一条由首都机场官方微博发布的关于带多大容量电池上飞机的微博引发了网友热议。一时间,不管是经常出差的还是旅行的还是这次春运坐飞机回家的,包括一些行业内的知名博主都进行了讨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究竟可以带多大容量的电池上飞机”,简单来说就是多大容量的手机相机,甚至摄像机平板电脑笔记本,这些常用的随身装备能够上飞机,或者都能上飞机吗?
    随着现在数码设备种类越来越多,容量越来越大,每个人随身的装备也越来越多,从来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安检时候把笔记本拿出来过一下安检,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还得多个意识,自己有没有超标。这到不是说我们体重超标而是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的电池容量总合是否超标。
    今天,我们就旅客携带电池的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希望您再坐飞机的时候对自己的设备是否超标以及航空公司的规定了如指掌。
解读一:航空公司是怎么规定的?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2011-2012版)规定,旅客或机组成员为个人自用内含锂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装置(手表、计算器、照相机、手机、手提电脑、便携式摄像机等)应作为手提行李携带登机,并且锂金属电池的锂含量不得超过2克,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得超过100Wh(瓦特小时),超过100Wh但不超过160Wh的,经航空公司批准后可以装在交运行李或手提行李中的设备上,超过160Wh的锂电池严禁携带。
    便携式电子装置的备用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短路(放入原零售包装或以其他方式将电极绝缘,如在暴露的电极上贴胶带,或将每个电池放入单独的塑料袋或保护盒当中),并且仅能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经航空公司批准的100-160Wh的备用锂电池只能携带两个。
    以上信息我们整理下大概有三点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1、电池(移动电源)理论上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
    2、每人随身携带电池单个(* 不是总容量)不能超过160Wh
    3、不超过100Wh不需要报备,超过100Wh小于160Wh需要跟航空公司报备;

一条带多大容量电池上飞机的微博引发热议
解读二:100Wh是什么概念?
    “Wh”是电量,就是这个电池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劲儿)。它是和电压、电流、时间成正比关系的量。另外,还有个参数是“mAh”,mAh(毫安时)是代表电池容量的基本单位,通常手机等手持设备电池的容量都用mAh来表示,而电动车、电动汽车等则会用更大的Ah(安时)来表示,即1Ah=1000mAh。当电流强度用毫安(mA)作单位,时间用小时(h)做单位,它们两个相乘就是毫安时(mAh),也就是说一个容量为1000mAh的手机电池,在使用1000mA的电流强度下,能够连续提供1个小时的电力输出。我们通常习惯说毫安来简称。
    搞懂了这两个参数,换算就容易了。通常锂电池的一个典型电压值为3.7V,那么容量为1000mAh的锂电池,电量即为3.7V×1Ah=3.7Wh。(当然所有锂电池电压不是单纯仅有3.7V一个标准。)
    100Wh大约为27Ah电池(提供的能量)换算成毫安(时)就是2万7千毫安(时)。
解读三:大于100Wh,小于160Wh又什么概念呢?
    根据《解读二》相关知识,以3.7V计算。我们不能推算出大于100Wh小于160Wh意思就是说,大于27Ah小于43Ah电池,只是这部分是需要跟航空公司报备的。
    超过4万3千毫安容量是不能走航空的,不管是携带还是托运。
解读四:日常数码装备Wh值通常为多少?
    相信很多人还是有点糊涂,或者不想动脑筋换算。那么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些我们目前常见的集中数码随身装备的电量信息。(除笔记本外均按照3.7V锂电池计算)
* 注:笔记本电池容量通常在40-90Wh之间,请参考。
解读五:春运坐飞机我到底会不会超标?
    大家真的大可放心,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日常的数码装备基本上就是手机、笔记本、相机、平板电脑如上面计算单个都不会超过160Wh这个值的。
解读六:锂电池是否真容易自燃,爆炸呢?
    先普及个知识,通常我们说的锂电池最常见的有两种,锂离子和锂聚合物,其实锂聚合物电池其实也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只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内部所使用的电解质不同,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液体电解质, 而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则以固体聚合物电解质来代替。
    锂离子电池是锂电池的改进型产品,由于锂金属的化学特性非常活泼,所以早期的锂电池在使用时经常会出现燃烧等情况。为了抑制锂金属活泼的化学特性,人们通过在锂电池的正极材料中加入钴、锰等其他金属材料,极大的增强了早期锂电池的安全系数。最典型的是我们经常提到的18650。使用固体聚合物电解质的锂聚合物电池相比普通的锂离子电池来说,有着更高的能量密度,也就是说在相同体积的前提下,锂聚合物电池有着更轻的重量和更高的容量等优点。
其实无论是钢壳锂离子电池还是软包锂离子电池,在安全性能上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毕竟目前锂离子电池的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在日常使用时避免高温、短路、过充、刺穿等情况的出现,都能够避免我们所说的“爆炸”、起火等意外情况的出现。民航这种规定是考虑到安全,毕竟人在天上飞,这么多人的人身安全是必须要考虑和负责的,因此乘客应当重视并且理解和支持。
解读七:备用电池的运输方法(电池芯怎么携带,移动电源呢?)
    电池是裸露的,带有电极,就存在短路的危险。不管是托运还是随身带,因为会有很金属接触的机会,短路可能就会发生。短路其实最大的危险在于将电能转化为热,给电池本身的承受能力带来极限挑战。
    因此就需要做绝缘处理,避免裸露的电池电极有短路的机会。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如官方微博所说的贴上胶带或者放置在塑料袋(纸袋)中。如下图所示。
我们常见的集中电池形态
简单实用的保护办法
    通常我们备用的手机如果要进行托运,其实是尽量要将电池和手机分离的,当然电池和手机一体不能拆卸的没有办法。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不管是托运或者随身携带独立电池,我们还是建议您做好防短路处理。
    移动电源因为有独立的开关,并且有外壳,理论上不需要防护。但是提醒旅客做好防撞击的准备,还是尽量包裹在绵软的衣物中。不管是手提行李还是托运,建议都遵循以上方法。
    总结:不同的航空公司对报备要求严格程度各不相同,甚至对随身携带还是托运的要求也不相同,这次我们以首都机场官方微博公布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这也是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规定。虽然按照带一部手机,一部平板,一个笔记本电脑、一台数码相机,这些确实不超规定,但实际情况航空公司的安检部门会有具体规定,大家在登机前不妨先咨询。
    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了,随身携带的品类也越来越多,日常出行还是尽量减少携带装备。

最新更新:

感谢北 京网友lanlonely的提醒,我们致电了北 京首都机场96158电话,官方答复如下:

1、在规定范围内锂电池可以托运也可以随身携带;

2、不管是100Wh,还是大于100Wh小于160Wh的电池均为单个电池容量不是总和(能带多少个体,具体情况需要安检人员确定)

3、笔记本电脑如果电池可拆卸,不拆卸下来可随笔记本电脑托运,如果要拆卸下来需要随身携带;

4、如果你的数码设备,比如数码相机你是单独配了备用电池,备用电池是必须要随身携带的。

详情参加下图:

首都机场安全检查须知

网友:
不错,学习了,给电池找个防爆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前段出国时带了两块4S、5200HMA的电池,用防爆袋装好,并随身携带(这是全球的安全规定)。在北 京过安检时被重点了一下,经过仔细解释,通关成功。因为控箱需要托运,里面又有镍氢电池什么的,所以,被安排到特殊安检通道。后经解释,也比较顺利。同时,随身还携带有2个狗,一部5D,一部G11,一台摄像,笔记本电脑等,及电池若干,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能托运的,这些电池肯定超过了标准。但是这些锂电池按照现有规定,基本上可以直接通关,海关不是特别计较,只有像航模这样的大型电池需要特别注意。国内如此,但是在国外,基本没人理会这些事。因为在迪拜转机,过安检时安保只是要求把电脑拿出检查,其余一律不看。到了其他地方,也只是例行过机器。可惜,回到我的天C时,却被海关、安检查了一溜够!!不知是我们的安检技术太落后,还是我们在惧怕什么!!!一点小经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说简单点,4s 5000 就是3.7*4*5    74wh 不超过100wh,单个包装好,正规标签清晰可见,不限块数,随身携带 禁止托运。
               6s 4200       3.7*6*4.2  93.24wh 不超过100wh
               6s 5200       3.7*6*5.2  115.44wh  100wh-160wh之间,单个包装好 标签正规清晰,只允许两块,随身携带 禁止托运
        4s 10ah  6s 10ah 想都别想。有些朋友原来曾经成功上过飞机,不过目前看来,安检越来越严格,安检员相关知识也长进了,被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另外 ,以这段时间 自己和朋友们出行遭遇判断,模型这类电池,很多机场已经开始严卡,不管多大,一个人最多两块。

网友:
精灵电池没有问题,也不超标
6S的大电池就危险了,出关安检被扣下,只能认倒霉,等回来的时候再去取

网友:
感谢楼主解说!我还以为总量不能超过160瓦时呢。

网友:
国内航班: 少捅娄子,大号/大量的电池老老实实发陆运快递。
国际航班: 木有任何理由从国内带质次价高的电池出去。

网友:
精灵的机箱最好也自己提上飞机,托运的野蛮装卸受不了,除非你的机箱结实得怎么折腾都不怕。我上次托运机箱上盖裂了,估计是用脚踹的。

网友:
是要随身携带,托运很可能会损坏飞机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