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大疆原厂电调可以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12-26):
新人求助各位前辈。我有一套大疆F550动力套装 电机是2212 电调是30A的那种。刚买了一个FY680的机架, 请问前辈们用大疆的原厂电调(30A)可以使用恒力 盘式电机 W4225 610KV 么?还是必须换电调啊?另外请问下如果电机也用2212是不是要加转接座才能安装在FY680的机架上?TD上有卖2212电机转接做的没有啊?

网友:
基本上電調可以直接使用沒問題!
電機的話都有做好各種孔可以對應因該也沒問題?

网友:
换电机不一定就要换电调

网友:
大疆电调的兼容性不是很好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了。那看来我先买4225电机回来就应该能用了。实在不行再换电调。